全新5胞胎 3S充电器简单实用

楼主(2009-10-16):
今天收到一个工厂内部流出版5胞胎3S充电器。规格如下:
输入电压: 13.5 - 24V DC
充电电流: 1.0 - 3.0A 每路可调
最大功率: 190W / 15A
平衡精度: 10mV

周末飞行日,有如此好的充电器当然要试试。先测试了下5组电池的电压,基本在3.78-3.82之间。接上开关电源,插上电池开始充电。

先按照要求调整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我的为320W 12V直流开关电源。调整后最高输出值为13.86V. 以3A充电后,带负载输出值为13.82V

压降很小。这个充电器对电源要求较高。最大负载下有190W的功率。同时要求输入电压为13.5V起,对开关电源要求较大。各位要注意自

己的电源是否可以满足要求。不能满足就只能那个使用2A或者1A来冲了。

第一节电池充好,测电压显示为,4.226V,4.23V,4.23V。经过4分钟,其他4组全部完成。总共历时1个小时30分钟。

由于是测试产品,有轻微过冲。不过平衡功能很好。全部电池电压都基本保持在0.01V的不同。

这个充电器的具体情况请见以下链接: http://www.maxpro.cn/MaxproCN/index.php?page=X3Quint

网友:
下面没有了

网友:
看样子效果不错

网友:
嗯,灯光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估计不少钱哦。

网友:
lz 在show 万用表哦 \(^o^)/~

网友:
希望楼主把盖打开,上内部高清图,呵呵

网友:
这个不错,同时充5组,精度也可以。什么时间上市?多少米?很有意呢! 楼主能给个内部消息吗

网友:
帮你顶2张

外壳蓝色是自己用自喷漆乱喷的,喷好发现很丑
每路都以3A充电,13.5V X 13.7A=185W

不需要插电源,就可以进行电池的平衡,第三路红灯亮,表示正在做平衡,其他4路灯不亮,说明电池片之间一致性已经比较好。

网友:
据内部人士透露 已经快上市了 价格也很好啊

网友:
随便接个电源就行 很爽

楼主:
期待的弟兄们,看这里:http://www.maxpro.cn/MaxproCN/index.php?page=X3Quint

网友:
大致价格?

网友:
能不能充A123呢

网友:
冲3S的A123没有太大的意义吧

网友:
还能不插电平衡电池  太爽了 很有用 很有创意的功能 啊

网友:
期待更过的后记

网友:
上市时间?价格?关心。

网友:
下周就上市。

网友:
万用表是福禄克的 喜欢!!!

网友A:
牛B

可以看看 不过用起来会怎么样  不知道

网友:
期待!!!!!关注!!!!!,怎么不开发6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 不过用起来会怎么样  不知道

用起来无比的方便。接上电源,插上电池就OK了。等指示灯灭了,拔电池就可以用了。
用3A冲的话,5节3S在1个半小时结束。

网友B:
3A充,太大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A充,太大了点吧

用2A吧

网友:
很长时间没上来了,上来就看到MAXPRO新产品了

网友C:
我也拿到了,不过DC电压最好大于13V,要不然会出现无法停止的现象。

平衡的精度是很高。我是相差8毫伏以内。电池是多年不用的垃圾电池。

出这个充电器的原因我估计是为了新手,简单,方便,但不专业,至少我认为价格会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拿到了,不过DC电压最好大于13V,要不然会出现无法停止的现象。

...

纠正一下,不是“无法停止”,是电池会充不饱。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主要是解决飞450电直或者小电固有很多3S电池充电费时又麻烦的问题,跟新手老手无关。

下面我做了个简单的对比,如有出入请指正。

 X3 QUINTX6 PLUS其他传统的保姆
输入13.5~24V DC输入,单独使用11~15V DC输入,单独使用需要主充电器搭配使用
使用范围只能充3S Lipo电池
最大3A电流
Lixx,Nixx,Pb电池都可以充
支持1~6S Lixx电池
最大8A电流

只能充Lipo电池,
支持1~6S Lixx
电流根据主充电器能力
充3S能力同时充5组3S电池最多只能同时充2组3S连续充N组3S电池
对电池要求对每组电池的容量,
初始电压没有一致性要求
2组电池的容量和初始电压要一致对每组电池的容量,
初始电压一致性没有要求
电流5路电流可以独立设定只能设定一个充电电流只能设定一个充电电流
操作一次性充好5组,
中间不需要插拔和设定
一次最多充好2组,
每次换电池需要设定参数
连续充好插上的N组电池
耗时5组电池耗时1~1.5小时5组电池耗时3~5小时充好一组再充下一组
如果是5组,耗时5小时左右
安全性不建议充Li电池时候无人值守不建议充Li电池时候无人值守多数采用过夜的无人值守方式

网友:
280块,还是贵了点

网友(2010-09-11):
还是贵了点,

网友:
灯光好看,不知用起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