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虾已逝,新入手65CM O艇

楼主(2009-10-16):
新入手的65CM O艇,准备入飞速达无刷水冷540 B3660系列, KV2726 ,125A电调,435铜桨,两个11.1V 2200mah 20C锂电并联,这样的配置合理吗?大概能跑多快?

网友A:
电调危险

网友B:
11.1V好像串联好些吧?

网友C:
用3S的话电机KV要高点~~估计要4000左右

网友D:
娱乐不要那么高KV 。11.1V 北京我一个兄弟试过的。可以娱乐的话够了。。。
玩东西先想明白自己要达到什么效果。。娱乐的话。现在应该是性价比很高的了。

网友E:
电池危险

网友D:
可以的。435没那么大的电流。除非自己船有问题。。。
这样的搭配。再稍大的船上试过了。这样的设备用的住。前提是自己船别有问题。装的有问题。。。。什么都烧。。

网友F:
你选 这只电机标称电流是超过60A的。搭配4s lipo 没问题,但C数可能不够。建议换4000 20C电池或电池4s2p 才安全。

网友G:
我也正在搭配65的O艇,其它配置跟LZ的一样,除了电池想用4S1P的A123。

网友G:
我的小闪电逝了。

楼主:
一条大河向东流,我的小虾一去,不回头。。。向所有沉船的魔友敬礼
我的虾以目视100km/H的时速冲向航道浮标。。。。

楼主:
换多大的电池比较好,我电调是星星的,太高了怕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