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大家知道这一片是什么吗?

楼主(2009-10-16):
如题

再近点

再近点

网友A:
战斗机机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战斗机机翼

LZ问的是副翼上面铰接的那块小翼面。
那是气动补偿调整片,作用有二:
1,对于早期的钢索操纵飞机(如LZ贴出来的这架Mig15),通过启动补偿,可以大大减轻飞机操纵杆的力量,使飞行员体力不至于消耗太厉害。
2,在飞机发射了一边的武器时,可以通过改变补偿片的角度,抵消滚转力矩,使飞行员不必整天压着操纵杆飞行。
不过现在有了电传操纵和主动控制系统以后,这个小东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问的是副翼上面铰接的那块小翼面。
那是气动补偿调整片,作用有二:
1,对于早期的钢索操纵飞机(如LZ贴出来的这架Mig15),通过启动补偿,可以大大减轻飞机操纵杆的力量,使飞行员体力不至于消耗太厉害。
2, ...

牛B,学习了。

网友:
也就是说,补偿翼面产生的气动力也用来偏转舵面?
对舵效有影响吗?

网友: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问的是副翼上面铰接的那块小翼面。
那是气动补偿调整片,作用有二:
1,对于早期的钢索操纵飞机(如LZ贴出来的这架Mig15),通过启动补偿,可以大大减轻飞机操纵杆的力量,使飞行员体力不至于消耗太厉害。
2,在飞机发射了一边的武器时,可以通过改变补偿片的角度,抵消滚转力矩,使飞行员不必整天压着操纵杆飞行。
不过现在有了电传操纵和主动控制系统以后,这个小东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高手出现了,高手!

回答的极是!

楼主:
图中是副翼上的 调整片,其实好多飞机上 在“平尾”和“垂尾”上都有类似的装置,一般是电动调节。

网友:
强 这都有人知道

网友:
开卷有益。

网友:
强人很多阿

网友:
强人大把啊!

网友:
看图就知道是MIG15 N人!

网友C:
调整片。。。。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