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中毒,买了二手小车床 各位 帮忙 看一下!!(有图片)

楼主(2009-10-16):
大家好!在论坛上 潜水半年多 严重中毒 今天 终于 注册了,喜欢DIY是 大部分 男人的 共性吧,哈,哈, 前几天 买了 二手小车床 各位 帮忙 鉴定一下 看看 我 买贵了没有  我在 这里 先谢谢了。

全身

全身

楼主:
床头箱

床头箱 齿轮 状况 良好

楼主:
齿轮

齿轮

网友:
看起来尾座、刀架都是原配
挺整齐,
不知道,挂轮全不?
花了多少米?

楼主:
导轨

导轨

楼主:
挂轮没了 花了 1600

网友:
是什么型号,大致的参数?
看起来和0618差不多大小

楼主:
我也 不知道啊 在这里 请教呢

楼主:
哦 是0618b  我刚才 在 百度上 查了 是0618b,大致的参数 还是 不知道 我慢慢查吧,谢谢 !!音石。

网友:
主要规格数据
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180mm

加工件最大长度
200mm

主轴转数
( 8 ) 12 5 ~ 1400

主轴内孔直径
Φ 11mm

电动机功率 / 转数
0.37KW/1400

机床外型尺寸
85 0 × 400 × 1100

机床净重
180kg

可加工罗纹
公制 18 种,英制 15 种

最大行程:纵向
210mm

横向
60mm

小刀架最大回转角度

小刀架每转一格刀架移动量
0.02mm

工作精度:圆 度
0.01m

圆柱度
0.02mm

端面平面度
0.02mm

网友:
天津仪表厂 0618B
        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200mm
  加工件最大长度      200mm
  主轴转数    (8)125—1400
  主轴内孔直径       φ11mm
  机床外型尺寸   850*400*1100
  机床净重         180kg
  可加工罗纹  公制18种,英制15种
  最大行程:纵向     210mm
       横向      60mm
  小刀架最大回转角度     45
  小刀架每转一格刀架移动量 0.02mm
  工作精度:圆度      0.01mm
       圆柱度     0.02mm
       端面平面度   0.02mm

东西还挺全  没少什么重要部件

只缺个挂轮盖

1600的价不错

楼主:
加工罗纹 都 需要 什么呀?

楼主:
谢谢 各位的 回答!!

网友:
还需要全套挂轮和挂轮架,如果要车螺纹的话,

还需要全套挂轮和挂轮架,如果要车螺纹的话,

网友:
加工螺纹需要挂轮的,价格可以再花400左右配全挂轮,如果主轴和捣鬼没问题精度好的话 那真是太值了.

楼主:
挂轮是 0618a型和 通用的吗?还有 挂轮架 大概 需要 多少米?

网友A:
都1600元了,再配齐挂轮什么的再400元,如果磨损厉害就亏了,CJ0618新的也就2K4呀。

网友:
我也是新人,看了好久,不是舍不得出手而是还没学活,有点想d的感觉

楼主:
我感觉 磨损 不太厉害,还有 现在的 便宜货 实在是 不敢恭维!!

楼主:
我也不会呀 慢慢学吧,只要有兴趣 ,,,

网友:
 可爱的小床,做模型合适了,,,

网友:
不错,床子不贵,恭喜上床

网友:
不错呀,这种车床设计合理,干小活很方便,经过细心调整,精度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车床的寿命一般都很长,至少能用几十年,所以保养好的旧床用起来跟新的一样,从这个角度讲,一千六百元并不贵,遇到合适的加工活,不到一个月就把买床的成本挣回来了,其实很合算。
   至于挂轮,用工程塑料的就可以,并不贵,或者找工厂加工,常用的七八个就够了,一般铸铁的就行、铝的更好,制作这种挂轮对工厂来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小菜一碟,老板再黑也不好意思要你很多钱。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配挂轮,像我们这些业余动手爱好者一般很少需要车螺纹。因为更换挂轮很麻烦,常用的螺丝买成品的更合算,实在需要自己弄螺纹,用板牙、丝攻解决就很便捷。板牙丝攻是专用工具,而车床、螺纹车刀是通用工具,专用工具比通用工具效率高,这是基本原理。

网友:
买西马特,2K4之类的还不如买这样的二手货,比它们经操!呵呵!

网友:
顶起,,又有兄弟中毒上床....

楼主:
哈哈 谢谢各位!!听了 ziyp的 话 我不整挂轮了 用板牙丝攻吧,    但是 感觉好象 缺点什么是的::心里 不踏实。

网友:
捞分。高难度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1600元了,再配齐挂轮什么的再400元,如果磨损厉害就亏了,CJ0618新的也就2K4呀。

此0618非彼0618,C0618和CJ0618不是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