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老头”华科尔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WK-2601 能控制固定翼吗?
或者能改吗?

网友A:
我没有飞过固定翼,但是估计应该可以,只是有一点,遥控的距离有限!估计只有几十米,难上100米。你可以自己实测一下!

楼主:
如果可以控制固定翼,该怎么设置遥控器啊?

网友B(2010-02-16):
直机控和固定翼控的区别有个混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