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LAMA 020还是LAMA 4,请玩过2种的给个建议

楼主(2009-10-16):
新手想入LAMA,由于有3通的玩具HQ821所以想看看4通的有什么区别,本来就想LAMA4了,但看了020的个头,又想稍微升级下,看了些帖子,对020的问题(配件贵/稳得不灵活/室内大室外不够抗风)了解了一些,但看中的是它的力量,就象大排量汽车一样,大的
电机
肯定表现不同, 犹豫中想听听用过二者的玩家意见,以坚定自己的决心。
另外,2。4G的是不是可有可无不那么关键?无非就是每次多拔下天线吧
望各位不吝赐教,重要的是对比感受,也算对此问题的总结以示后面的新手

网友A:
只有V4,没有020。感觉新手上020会不会初期成本比较高?

网友B:
如果在室内飞建议买V4.
如果在室外飞建议买艾特的那款400级EC-135大双桨,因为这款飞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大双桨,室外飞更抗风,当然目前还没有上市,估计得等一段时间.
如果LZ有一定的基础,建议直接上450,这个才是王道.如果基础不太好,可以上固郎那款带平衡仪的450,飞起来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C:
V4就够了!

网友D:
LAMA V4 本人飞过,室内室外都飞过,室外无风且周围无车辆经过的情况下飞的还是挺稳的
唯一室外炸过一回,正在悬停,一车飞快经过之后,我的V4就直接就向车的方向栽下去了
2米多高炸下来,只坏AB浆,前头罩裂开
多备AB浆就OK了,其他部件都不爱坏
2.4G抗干扰,无长长的天线,其他有啥区别就不知道了

网友E:
买LAMA V4时记得买多几副桨

网友F:
感觉大拉马并不是很抗风,还是V4在家里玩比较好

网友G:
最近帮人买二架V4,都很容易飞

网友A:
V4的桨可以换副厂的白桨,今本上是金刚不坏之身。

网友H:
还是V4好,哪都能飞,方便,一样的航线,好了,直接上450,3D,今天我的E020大炸了,直接撞墙,外壳变两截,这壳不便宜啊,55---85一个

网友I:
建议买环奇806吧,外观与 LAMA V3 很相近,,锁尾效果很干脆。
价格才 280 元/全套——充电就能飞。。。而且抗摔也胜过LAMA 。
这是 4 通道的哟。。。唯一不好,就是遥控器的
外观不美观
 !
(我帮“门外人士”买了三个,至今没见
她们
找我:维修机器 )
————刚才去TAOBAO看了看——小心有人蒙你——
你
必须强调
:806要四通道的,
双电机
加
双舵机
——的才收货

网友J:
我在玩大lama
很好 抗风不是很行 我一般在大厅里飞 很好飞 稳得不行 到目前为止 只换过 AB桨 其他都没事
有一次从4米高掉下来 失控了 原因 控的电池没电了 .我感觉 2.4G的好 因为省电 只要4节电池 很省电 直接玩模拟器 不担心电池的钱 而且不怕撞频 天线短 不怕接收不好 我试过300米 在手里拿着 信号很好 你看看我的帖子吧 我那时候买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8022

网友K:
买V4的吧,,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已经买了大LAMA,主要看了那个头,如果V4的话,还没我的玩具HQ811B大。。。最大的问题是要改控!-竟然是右手油门!玩惯了玩具的同志以后要注意了,挑好了左右手再下手。 还有13楼的经验值得参考,要知道2。4G的省电池我就多花那几十了。。。晚了啊。。。
总的感觉还好,四通的就是比三通玩具精准,重量比HQ811B轻了不少。不过外壳实在不感恭维,这个要是碎了怎么能叫炸机啊,拿的力道大了都得碎。。。
现在还要开贴问改控的问题。。。请各位继续支持。

网友L:
020壳超脆 一不小心就挂了 我刚拿到手 小心翼翼的飞 没几下 挂了 心疼啊 技术没过关这种养眼机还是得考虑是不是该上

网友C:
V4 好点,配件好买!

网友M:
你去找 开拓者这个机,绝对很好飞 还带模拟器

网友N:
E020 LAMA 370电机更容易发热炭刷完完。V4好一点

网友O:
大LAMA很好飞,但是不抗风,一块电飞十分钟左右,新手很容易上。

网友P:
我也想收一个 ESK 020 不知道有没有卖的 。。。974958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