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好盈的同志帮忙看下。。。

楼主(2009-10-17):
我收了个2手电调,上面写的 ESC 28A  P1.1    但是我在你们网站查了以后没查到这个产品,请问下你们有生产过这个型号的产品么?如果你们生产过这个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但每次通电以后,马达总是不听的叫,按说明书上解释是没找到接收信号,线是插好的,推油门马达会转,然后油门再回底电调就不叫了,想问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谢谢解答

楼主:
怎么就没个帮忙的

网友A:
ESC-28 是我们公司的第一款产品,2006年以前的产品,后来更名为 飞腾 30A 。
一直叫是在报参数设置,报完也就不会叫了,如果报的过程中推动油门,则也不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C-28 是我们公司的第一款产品,2006年以前的产品,后来更名为 飞腾 30A 。
一直叫是在报参数设置,报完也就不会叫了,如果报的过程中推动油门,则也不叫了。

关键就是你不动油门那电调估计能叫到死。。。而且如果不先动油门就放那让他一直叫的话,电调就开始发热,电机也发热,但转一下再放那,它们又不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你不动油门那电调估计能叫到死。。。而且如果不先动油门就放那让他一直叫的话,电调就开始发热,电机也发热,但转一下再放那,它们又不热了。

很急促的单声还是缓慢的单声,还是双声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急促的单声还是缓慢的单声,还是双声叫呢。

就是刚插电一后的那段响声不停的循环,不是单也不是双,反正很奇怪。

网友(2009-11-22):
你给他个QQ号!用语音给他听下声音不就清楚了!!!!!!!!!!! 我看你们2都够费劲的...........

网友:
咨询一下好盈的同志

我有一个好赢120A的Seking船用电调,前几天在调试的时候,忘了先开发射机的电源,而是先把电调和接收机的电源接上了。然后就发出滴---滴--的声音,大概持续了几分钟吧。请问这样会不会损害电调啊?

那具体的开机步骤是什么?请好赢的同志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