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斜盘舵机的选择

楼主(2009-10-17):
本人新手    在选择450倾斜盘舵机时有点犹豫   目前比较好的有 65MG       202MG        DS410   ```     还有些不了解

以下是65MG的参数:

H itec 65MG 金属舵机
輸出扭力:1.8kg.cm(4.8V)
               2.2kg.cm(6.0V)
動作速度:0.16sec/60°(4.8V)
               0.13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運轉電流:180mA(4.8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24 x 12 x 24mm
重量:11.2g
全金属齿
淘宝最底价

楼主:
以下是202MG的参数
产品规格
■额定工作电压: 4.8V-6V
■转速:[4.8v]0.16sec/60°
■转速:[6.0v] 0.13sec/60°
■拉力:[4.8v] 2.5Kg.cm(34.72oz.in) (动态拉力: 2.0kg.cm(27.77oz.in))
■拉力:[6.0v] 2.75kg.cm/
■尺寸 :23.0×11.4×24.1mm
■重量 :9.77g(0.34oz)

楼主:
以下是DS410M的参数
●輸出扭力:1.8kg.cm(4.8V)
2.2kg.cm(6.0V)
●動作速度:0.13sec/60°(4.8V)
0.09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22.8 x 12 x 25.4mm
●重量:13.3g

楼主:
请老鸟评价评价这些舵机的性能    帮助大家选择舵机   少走弯路         也欢迎补充舵机

网友:
选择New Ino-lab HG-D212MG

楼主:
以下是D212MG的参数
产品规格:
速度:0.12s/60 @ 4.8V
      0.09s/60 @ 6.0V
扭力:1.4kg/cm @ 4.8V
      1.8kg/cm @ 6.0V
重量:11.1g
尺寸:23mm x 11.4mm x 24.1mm
* 韩国原装进口

楼主:
谁用过这些舵机啊    说说感觉如何   性能如何   让咱新手心理有个底

网友:
老实用65吧,我是被折腾回来的

网友A:
我目前看下来最性价比选择是北田1122
性能接近DS410,价格便宜

而且耐,悬停航线,普通倒飞 都能应付,低价货的价格,高档货的品质 。那些做昂贵舵机的厂家该反思了

网友:
我还是比较信任65MG,如果选择低价位的话辉盛的金属齿也不错

网友:
我推荐

922和933

网友:
我用410M,炸了几次,包括大炸(机架都炸弯了),没什么问题,还在服役中

网友:
212MG新出的吧。现在不是说65MG质量下降了么??

网友:
感觉现在的参数都不可信,如果参数可信大家就不用这么苦恼了。

网友:
如果斜盘想用数码的话,我比较喜欢929MG哈,个人觉得还不错,性价比也好哈。

网友:
不要迷信高端品牌,新手根本永不着,我的3个Towerinfo,最初学习和航线中,使用都超过半年,多次小炸中,并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看下来最性价比选择是北田1122
性能接近DS410,价格便宜

而且耐,悬停航线,普通倒飞 都能应付,低价货的价格,高档货的品质 。那些做昂贵舵机的厂家该反思了

这位兄弟说的对~!!我以前就是用65mg,现在改用了北田2122金属舵机,就是细腻程度没有65mg好外没有觉得什么差别,最主要的是对得起价格!
其他舵机省得折腾啦

网友:
辉盛金属齿吧,很不错,貌似还没见谁喊叫不行的!~~

网友B:
辉盛9G,悬停,航线
相当舒服`

网友C:
从929MG换回汇盛9G,只要不练倒飞,怎么折腾都行。 稳定

网友D:
昨晚帮朋友调pro(全新没炸过)
3个410M同时抖舵......晕S

网友E:
我的SPORT自旋炸鸡,主轴炸断3个410M全部扫齿,都是装舵机臂的那个齿,郁闷啊。

网友F(2012-06-18):
202用两年了。

网友G:
辉盛不好,中立点会跑偏,一直顶到一边

网友H:
钱多65钱少日冠929 939 北田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