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氧丙烷焊,怕怕的,谁用过?

楼主(2009-10-17):
打开丙烷阀门,点燃,再氧气阀门调节火焰时老是“啪”的一响,吓得赶紧关上。
咋回事,不敢用了。

是一个手提箱大小装的火焰焊接工具。

网友:
沙花~~不会电焊的飘过。。。

楼主:
又试了一下,是调节时,火焰刚刚形成中性火焰就开始往回缩,紧接着啪了一响,熄灭了。

网友:
使用时先开丙烷,再开点氧气混合后再点火

楼主:
是先开丙烷,点燃,再开氧气时火焰回缩,然后啪了一响。
是不是燃气压力不够? 压力表显示只有0.14mpa

网友:
回火!马上把丙烷关了不然焊枪容易融化掉 然后再开 丙烷先开大点 开氧气慢慢调节 焊嘴出4-5MM的蓝火时候就可以了 LZ是关的太快 或者焊枪陋气或者压力太大或者焊嘴堵才会出现你说的状况

网友:
氧气调结不对

网友:
好像都是那样的,应该没事,过年没放过小鞭吗?

网友:
先开丙烷,点燃,使其火焰达到约10~15公分长(要稳定,不然压力不够)。然后再慢开氧气。调到5~8mm焰心就可。

网友:
燃气开得不够大就开氧气

网友:
氧气混合过多了,或者压力过大。

网友:
先开丙烷火焰长度10-20CM长,再开氧气,慢慢调大氧气使蓝色火苗调到米粒大就可以了!蓝色火苗调不到米粒大小就适当调小丙烷气!

网友:
机械神童讲得详细,来学习一下。

网友:
 神童是柳州的

网友:
你不用就送我啊,

网友:
没什麽大不了的,不就一个啪声吗。

网友:
可燃气体的东西真不敢玩,那东西不是玩的

楼主:
确实燃气压力低的问题。谢谢各位指教

火焰长二十几厘米,烧气太快了。能不能能把火焰调短点?
焊咀直径是1.1mm,有没有更小直径的焊咀可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焰长二十几厘米,烧气太快了。能不能能把火焰调短点?
焊咀直径是1.1mm,有没有更小直径的焊咀可换?

好像有0.4mm的

网友:
氧气压力过大

网友:
放鞭炮倒不可怕,怕就怕那种咝咝咝的声音呀。

网友:
原来这东西玩不好也是会出人命的啊

网友A:
意思就是说燃气和氧气同时开一点点火 再调节火力。前提是先放点气出来挤出管子里的空气。关火也是关把手上的调节纽就可以先关燃气再关氧气/。然后关瓶子的总阀。是这样吧
现在很多人不用乙炔,丙完 都用煤气代替了 说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说燃气和氧气同时开一点点火 再调节火力。前提是先放点气出来挤出管子里的空气。关火也是关把手上的调节纽就可以先关燃气再关氧气/。然后关瓶子的总阀。是这样吧
现在很多人不用乙炔,丙完 都用煤气代替了  ...

先开燃气点着,调整火焰大小,再开氧气混合。先关氧气再关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