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我的B6是不是假的

楼主(2009-10-17):
在淘宝花190买了个飞科达的imax B6 到家分别用0.5A充了3S 1000毫安15C和2S 600毫安15C电池 结果都是4.17、4.28、4.18 第2片都是给充的很高并且发现充电时充电器显示的截止电压是4.18V就挺充了。这是不是有质量问题还是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
 这个正常

网友:
真货应该有激光防伪标

网友:
这个充电器充充新电池还可以,容量,内阻有差别的就恼火了.

网友:
绝对不正常!

网友:
这个我他我见的多了 内部的检查有问题

这个我他我见的多了 内部的检查有问题
我修过的充电器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  有的误差大一大有的小一点

网友:
你是否选择了平衡充功能

楼主:
balance就是平衡充功能嘛 我是看着英文说明书学的

楼主:
用户设置里面好几个功能中文的根本不提或者直接让默认值不让乱动,其实那几个默认值设置一下也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呵呵~~这个的确正常~~~环电阻大发吧~~~

网友A:
据说不平衡的是真的,平衡的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不平衡的是真的,平衡的是假的

我新买的B6,充旧的3S锂电,充满电后每节误差在0.01V左右,截止电压是标准的4.20V(用经校准过的万能表测量过),估计是买了假货~
不过,充A123的话误差就略大一点.......

网友:
其实IMAX的B6也是假的,真正的B6貌似没人见过,IMAX B6的不过是个有牌子的山寨B6而已!~

网友:
这个没什么真真假假的,像这种B6充出来的效果都是差不多,只是说那品牌做的时间长一些,因为他们内部都是电阻控制分压的,这有一定的误差范围,还有电池本身内阻也会有一定在关系了,想充电平衡,只有选择那些单独对每节电池分别充电的充电器

楼主:
在北京本地一个店里新买了一台imax B6 也是没有防伪标什么的,左侧的鳄鱼夹子也是从壳子里面引出来的。连续工作了4天证明精度很不错每片都在4.2V上下截止,找了个电脑风扇引出线用左侧的鳄鱼夹子供电放一旁吹风挺不错的。 至此我终于寻到了我满意的B6

网友:
我最近也在为买imax B6 真假左右为难,为难的不是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而是哪个质量更好,当然还有大家在乎的是价格啦,但不知谁要做真假质量的对比(若哪位有做过对比话,最好把结果告诉大家来一去分享)。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看这两家公司的网站

深圳市飞科遥控模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imax-rc.com/
http://www.imax-rc.com/news/reader.asp?id=13

深圳思科达模型有限公司
http://cn.imaxrc.com/
http://cn.imaxrc.com/sub-his.aspx

对喽,我也是听一位经销商说,两家还在争这商标呢,但这也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理性看待真假,关注质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要平衡 就要买分别对每个电芯独立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