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450电机电调如何选择

楼主(2009-10-17):
本人新手,最近准备购入450,动力系统不知如何选择
麻烦各位老鸟帮忙看下,配置如下
BEAM E4 450 空机
GY401+S9257标准套装
HS65MG
控DSX7
充电就选UNA6+保姆了,动力系统还在锂电和A123之间徘徊
对动力系统方面实在知之甚少,所以请教各位:
1:若选锂电动力,电机、电调应该如何选择。
2:选择A123作为动力,电极电调如何选择
刚开始肯定是要练悬停、航线,日后是一定要上3D的
还请各位老鸟帮忙分析一下,哪种动力更适合这种练习。

网友A:
实用套装:好盈40A + 浩马特 2835H
豪华套装:天蝎星45A + 天蝎星2221-8
用A123的话,建议选择凯旋模型的A123专用电机。小托一把:凯旋模型人品不错,可直接咨询他,电机、电调、电池一次过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用套装:好盈40A + 浩马特 2835H
豪华套装:天蝎星45A + 天蝎星2221-8
用A123的话,建议选择凯旋模型的A123专用电机。小托一把:凯旋模型人品不错,可直接咨询他,电机、电调、电池一次过搞掂。

锂电选天蝎星45A + 天蝎星2221-8,我如果换A123和专用电机,电调不用再换了吧?

网友:
在3d之前还是用便宜些的把,电机也有损耗的,电调也是会炸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