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改无刷后,追尾

楼主(2009-10-17):
改无刷的配件:两个1818小
电机
,新西达10a电调两个,孵化6通接收机一个,V尾混控一个,esky0704
陀螺仪
一个。
装好后,其他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陀螺仪锁尾锁不住,灵敏度调到最低,还是追尾。是不是陀螺仪不行,还是有其他原因?0704陀螺仪里面也有一个电位器。

网友A:
找找论坛里的老贴!

网友B:
换个陀螺包你不追尾

楼主:
换什么陀螺仪合适呢?

网友C:
感度已经调到最小???————那,你干脆不装 0704,不要陀螺仪试试!!
看还,有没有“追尾”的情况????——很想知道你的试验效果。。。
——————别飞太高————0.3米高,,就可以看到结果,,以免摔机——

网友D:
LAMA应该是靠调整两个电机的转速来控制自旋的吧?陀螺仪在这怎么控制自旋?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先要拿掉陀螺,把电调重新再自检一次,再接上陀螺看看是否有改观。第二陀螺要做好减震,提高陀螺的感应能力。

网友F:
建议直接转换器!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教楼主现在找到什么方法没有?

网友H(2009-12-28):
改装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