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火发动机

楼主(2009-10-17):
先来说说点火装置
   热火式发动机点火装置由供电电源、电源电路组成,供电电源接电源电路的电源输入端,热火头接在其输出端,特点是由开关电源模块及接在其输出端的阻件构成的电源电路,在供电电源、热火头和电源之间,有个自动检测、工作状态指示电路。该点火装置在输入电源电压低于阈值电压时切断电源自动锁定电路,从而保护点火装置和供电电源的安全;在负载短路时,能将输出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内,从而保护了点火装置的安全。同时,具有在线自动检测的功能,供电电源极性接反时,可自动识别并阻断电源,保护点火装置,对于热火头正常、短路或断路等各种工作状态均可直接指示。由供电电源、电源电路组成,供电电源接电源电路的电源输入端,热火头接在其输出端,特点是由开关电源模块及接在其输出端的阻件构成的电源电路,在供电电源、热火头和电源之间,有个自动检测、工作状态指示电路。该点火装置在输入电源电压低于阈值电压时切断电源自动锁定电路,从而保护点火装置和供电电源的安全;在负载短路时,能将输出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内,从而保护了点火装置的安全。同时,具有在线自动检测的功能,供电电源极性接反时,可自动识别并阻断电源,保护点火装置,对于热火头正常、短路或断路等各种工作状态均可直接指示。

热火发动机:
(1)热火头的构造与功能:热火头也叫热火塞有别于传统汽油机的火花塞,它是用铂合金丝螺旋缠绕制成,两极分别用点焊机焊接在热火头的两极。当启动发动机时,热火发动机端盖上的热火头利用点火器的电源进行加热,使铂合金丝进入红热状态,在启动器的带动下当活塞上行到上止点的同时点燃被压缩的油气混合油雾使发动机工作。在其他时间利用残留的油气和铂合金的热惰性(原理和防风打火机相似)保持热火头的红热状态等待第二次点火。各型号的热火头因为厂家的不同,编号定义也不尽相同。其主要差异在于铂合金丝的粗细螺旋间距和热度。通常情况下温度低的称之为冷头,反之称之为热头。热头的怠速稳定性好,适合于小排量、油气混合浓度相对高的发动机,冷头的高速性能发挥好适合于油气混合相对稀的大排量发动机的使用。

(2)如何延长热火头的使用寿命:热火头其实是航模运动中最常见的消耗品之一,使用方法的不同,其使用寿命也不尽相同。首先要注意的是点火电的电压不要过高,禁止超过2V。建议使用1.2V-1.5V之间,过高的电压容易导致热火头的早期老化。启动点火时务必使发动机在怠速或是怠速稍高状态下进行,中高转速下禁止热火头加电。尽量不要使发动机工作在贫油状态,在发动机稳定工作的前提下尽量使用低硝基甲烷的燃料,当使用含硝基甲烷燃料时最好在最后飞行完毕时短时间通电,使热火头内燃料挥发。只要注意以上几点你的热火头永葆青春就不在是什么难事。

(3)两行程热火发动机的特点:两行程发动机是模型发动机的始祖和常青树,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转速高扭距小,结构简单、维护方便、升功率大、调整容易,粗暴着陆和摔机情况下生存几率高(和四行程相比较)。但也有油耗高(和四行程相比较),排气噪音大的缺点。

(4)新发动机的磨车:首先新发动机是不需要拆开清洗的,随着加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装配工艺的完善,发动机在装配前都经过洗涤和涂抹防锈油的严格处理不需要拆洗,但可以对所有螺丝进行一遍细致的检查,防止在装配过程中的拧紧力矩不到位导致在磨车过程中的脱。再有磨合完毕的发动机更是禁止拆洗了,因为磨合好的发动机的缸塞相对位置已经确立,再拆洗的话等于磨合好的位置又要改变等于白磨车。新发动机一般经过2-3箱油的磨合就可以正式投入工作,首先要以1/3的风门富油状态下磨合一箱油(最好中间休息一段时间待缸温降低后再继续),第二箱以1/2风门磨合,第三箱先以高速富油工作1/3箱油,再以1/2正常油针(不富油)工作1/3箱油,最后再以高速正常油针工作直至磨合完成。(磨合建议用素油或15%以下的合成油。)

(5)油箱的安装:油箱的安装也许在朋友们看来也许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其实不然。油箱的安装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工作状态。以前的油箱有两根输出管,一根是增压管,另一根是加油兼供油管。经过长时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今天三根油管的格局,它有效的避免了因为供油管兼加油管经过长时间的拔插容易形成裂口产生漏气灭车现象的产生。首先面对油箱盖,可以看到上面有三个预留孔位。通过转动使之形成等腰三角形且底边与大地平行,这样底边上的两个孔分别是供油孔和加油孔,上边的孔是增压孔。接重垂的油管必须选用专用的薄壁油管(可以自由弯曲),长度保证安装完毕重垂在垂直位置时与油箱后壁有5-8mm的距离。需要注意的是增压管必须向上弯曲与水平放置的油箱顶布相接,这样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可以使油箱加油时尽量加满,在有就是使发动机在工作时对油箱的增压气体不直接吹到油里产生气泡影响发动机的工作稳定,其它铝质油管不用弯曲直接插入油箱盖即可。最后不要忘了给加油管配一只油堵,加完油及时堵上防止漏气影响增压。

(6)热火发动机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通常热火发动机的外壳是由铝合金压铸制成,具有机械强度大、重量轻、易于加工的特点。缸盖有两种,一种也是压铸件另一种是用棒料经过机械加工制作而成的。压铸件缸盖一般采用表面喷丸光饰处理,用棒料经过机械加工处理的缸盖一般采用阳极化着色处理或是喷涂高温漆的装饰方式。活塞一般是采用高硅铝制造,活塞销是钢件经过表面渗碳淬火处理。汽缸是由黄铜车制,内壁经过镀硬铬处理(日本OS发动机汽缸内壁采用的是化学镀镍处理,镀层相对较薄。因为日本是岛国同时环保要求严格,电镀铬产生的含氰化物的废液在日本是被禁止的)。曲轴由钢才制成,经过分断淬火处理,一般曲轴销(与连杆连接部分。曲轴由钢才制成,经过分断淬火处理,一般曲轴销(与连杆连接部分)还需要表面渗碳处理提高表面硬度。发动机选材的关键是缸套与活塞,尽量使二者的热膨胀系数一致。否则会产生抱缸或是缸塞间隙过大的问题。

(7)热火头的更换标准:热火头工作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发动机的出力。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充分发挥发动机的潜能,就必须让热火头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当热火头出现以下的情况,建议你马上进行更换。1.发动机启动性能变差,一旦启动后拿开点火电就灭车。2.富油时容易灭车。3.铂合金丝严重变形。4.发动机怠速运转变的容易停车。5.铂合金丝明显变细,呈现灰白色无金属光泽,表面变的凹凸不平。5.铂合金丝上被黑色积碳覆盖污染。

(8)两行程发动机的分类:按照使用类型分类,可分为.固定翼类飞机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直升机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船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车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固定翼类飞机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又可细分为常规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和涡扇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一般常规用固定翼类飞机两行程热火发动机的工作转速在1500-20000转/分之间,随着工作容积的增加最高转速响应变低,工作容积一般在1.5cc-40cc之间。涡扇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的其它参数与规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没有太大区别,只有在转速上区别较大,工作在2500-30000转/分之间。直升机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的各项参数与常规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基本一致,只是更加强调了缸头的散热和化油器的跟随性能。船用发动机的参数也与常规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基本一致,区别在于冷却系统采用了水冷式的构造,水从螺旋桨的正后方被吸入,通过缸头的循环水道直接对发动机进行冷却。车用两行程热火发动机的工作转速在3000-40000转/分之间,为了应对高转速所带来的巨大热量,发动机配备了夸张的散热缸头。高炱速的设计减小了起步油门响应时间,让你充分享受速度带来的激情快感。

(9)发动机的级别与毫升数之间如何换算:现在的两行程发动机按照国际惯例均是以级别的形式标注,常用的有09、12、15、18、21、25、32、36、40、46、50、52、----------(在前面加0.就是约等于的立方英寸数)。它们和公制单位毫升之间的近似关系是以级别除以6即可得出近似的毫升数,以09级和46级为例:09/6=1.5CC,46/6≈7.7CC。因为英制单位和公制单位之间得换算有时是不能除尽的,所以换算出来的只是一个近似值。

(10)四行程热火发动机的结构特点:四行程发动机的结构相对于两行程发动机来说结构复杂,有了气门顶杆等换气机构。每一个工作循环由4个行程循环来完成,即吸气行程——压缩行程——爆破行程——排气行程。她最具魅力的是其高雅仿真的声音效果,和大扭矩低转速的特性给象真机使用传统大直径木匠提高仿真效果提供了可能。使用难点是对于新手来说正时配气和气门间隙调整难度较大,同时其经常采用的发动机倒置装法对飞行操控手的技术要求较高。任何一次的粗暴着陆都有可能损坏娇贵的配气机构从而导致整个发动机的报废。由于是低转速发动机,与两行程热和发动机来比有扭力大寿命长的优点。

(11)关于油滤的使用:在油滤的使用上大家存在着误区,首先要找到污染源才能够对症下药。染油里杂质污染有两个途径,其一是油品本身的污染。针对油品自身污染的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成品油泵自带的重垂式过滤气进行粗滤(因为一般的铜网目数较大),滤除较大的杂质。第二道防线就是购买OS等知名公司生产的细致过滤重垂,来滤除微小杂质确保发动机的工作安全。这里我们之所以不推荐三叶以及台湾等公司出品的油路用过滤器,是因为它有两大缺点。第一是采用罗纹连接O型圈蜜蜂的结构,在发动机的振动下或是O型圈的老化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漏气的现象造成供油不稳影响发动机的工作。第二是因为铜网的目数太大根本起不到过滤微小杂质的目的,因为此时油箱里的污染物来源主要是来自发动机的增压废气带来的金属碎屑和机碳等物质,非常细小而又坚硬。

(12)热火发动机的燃料:为了更好的配合电热式的发动机的工作,热火燃料的选择非常有针对性。首先是润滑剂的选择,要应对发动机的高转速大功率的的工作特性,人们最先选用的就是素有天然润滑油之王的蓖麻油。因为蓖麻油价格便宜,润滑特性突出同时又能溶解于甲醇且其混合液化学稳定性好,所以被人们一直沿用至尽。但随着化工行业的不断发展,应运而生的化学合成润滑剂也被人们应用到航模领域。虽然化学合成润滑剂也具有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高温分解的特性,但其润滑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因此在大多数品牌的合成油里也添加了5-10%的蓖麻油成分。燃烧剂的选择也是经过反复实验最终锁定了甲醇,之所以选择甲醇是因为它价格低廉具有燃烧Q值高、化学稳定性好和不易爆燃的特点。添加剂是以硝基甲烷为代表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增加发动机的怠速稳定性和提高发动机的爆发力以及降低缸体温度的作用。通常的燃料配比是:磨车和练习燃料:甲醇80%、蓖麻油20%,比赛燃料:甲醇50-80%,合成润滑油10-15%,蓖麻油5%,硝基甲烷5-30%(随着硝基甲烷的比例升高,甲醇比例降低,润滑油比例也要升高)。
不对的地方请老鸟指正!谢谢!

网友:
   好贴!我收了!油机必备贴啊!

网友:
 ...好贴.请你喝一杯.

网友:
新引擎的拆洗,不表示就要大拆大卸的,金属机械动力设备,磨合期中,必定产生一些金属碎削,,留在机体里面,加剧磨损,可以大开后机盖和机顶盖,用高度酒精浸泡冲洗,事后加润滑油保养,本人认知,就供参考~!~!

网友(2009-11-25):
我清洗发动机一直用煤油。。。完了有铝的地方一定擦干净。。。不知对不对。。。

网友(2011-01-28):
留印以后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