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无线影音都传的远么

楼主(2009-10-17):
我用过柏通的1.5W无线影音模块和其他品牌的3W模块,就用的原装全向天线,标称都能达到上千米的距离,但是我实际用的时侯,在平地上测试,收发模块直射,无障碍,大概30多米就开始有雪花,50多米就有点蓝屏,或者看不清楚,100米就一点信号就没有了。换了几种模块都达不到标称的效果,而且也差太远了吧。检查了供电和天线都没有问题,不知道还有可能是那里用法不对。我看这里大家用的效果都还不错,想好好切磋一下,我希望能够用的距离至少在300m以上图像都还很清晰的那种。请大家分享一下经验,推荐几个品牌的型号,以及比较好的用法,至于定向天线,体积有点大,不太适合我的用途,我用来做地面遥控车的。谢谢大家

网友:
你发射机工作的时候烫手么?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那你换个地方
我用柏通800mw原装全向天线,地面有障碍物(三幢大楼)可以拉距800多米。

网友:
可能有干扰,我在城里和郊区就不一样,城里容易雪花。而且摄像头盖着盖子的时候可以明显看见黑屏但是有干扰的波纹。
话说我们学校就一堆无线的监视摄像头,带个玻璃钢长天线相当乍眼。

网友:
我的平板,10km。1.3g800mw

楼主:
我的模块工作起来热的发烫,应该是正常的,这么说功率在1W级别的其实已经可以了?我也用的原装天线,也换装过更大增益的15db天线之类的,效果很不明显,而且如果需要做延长线,那么效果就更差了。一般效果差的症状有雪花,条纹,黑屏,没有彩色等。。。。看样子好像天线角度也蛮重要?虽然就这么短一点点。我测试的时候都是没有障碍物直射的,不晓得靠近地面会不会带来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