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水改装无刷动力玩具船(补发视频)

楼主(2009-10-17):
2218外转子电机,125A电调
http://www.56.com/u28/v_NDcwOTc4ODE.html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做得不错!

电机LV多少?准备上多少电池?

网友A:
2.4G的要小心水花干扰~~~~~

网友:
海博星改

不加水冷电机肯定受不了
直升机马达用在船上,还用这么大的电调,马达退磁是必然的

网友B:
那里明摆着不就有水冷么。

网友:
2217   4500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的要小心水花干扰~~~~~

说的很对,不过这个问题可解。
只要将2.4G接受机的短天线插在天线管内,让其露出船体即可。(如果是2根天线的,只要露一根)

网友:
还真没听说过水花能干扰2.4G控,如果真能干扰比赛还有谁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里明摆着不就有水冷么。
不知外转子怎么水冷啊

楼主:
3SA123,全程最多三分一油门加速试水,已发视频

网友:
好象还没起滑,来个全油门看看.

网友:
全侵浆滑个屁,全侵浆要是能滑起来估计船就飞出水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外转子怎么水冷啊

外转子怎么不能水冷?没听说过水冷固定座吗?

线圈发热=》定子-》固定定子的外壳-》固定座-》水

网友:
这样做水冷 接触的面积比较小   不如在旁边装个风扇 做风冷???

网友:
嗯,自己也要加个水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