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20经常会飞到AB浆相碰

楼主(2009-10-17):
新买的E020,飞过几次,其中AB浆相撞发生过2次,太郁闷了,咋回事啊?还有大拉马的
电机
发热也是很高啊

网友A:
看看浆夹螺丝是否过松 紧一紧估计就没事 电机热是正常 有刷电机都是这样 太热就凉一会再飞

网友B:
我的小拉马电机就是比004的热,当然是飞完电后试的。双桨机如果打舵的幅度过大,比较容易打桨,我的小拉马都打烂了两副桨了。

楼主:
为什么不把两层浆之间的距离稍微加大点呢?

网友C:
我还直接把尾巴砍断,机壳好贵啊

网友D:
正常,国内的Lama都这样,因为AB桨之间的距离太短,全舵时容易打浆。我觉得和桨的软硬程度也有关系,我飞九鹰106A,原厂桨较硬打过1次,换副厂软桨,连打2次很郁闷。当然都是在室外飞,室内飞动作幅度较小,也就不太会有打浆发生。
据说可以不打浆的Lama 日本Hirobo,AB桨之间的距离够长。

楼主:
有这样的拉马啊?为什么国内的制造商们不针对此事进行整改呢?要是在日本说不定会召回返厂呢

网友E:
双桨的拉码打浆不是上浆打下浆,主要是平衡杆打下浆,楼主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了哦
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你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wangjm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