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降落时不停“点头”

楼主(2009-10-17):
经几次炸机后发现小机机在空中下降时总是不停点头,大概就是飞到20来米左右时减少油门给机机慢慢的降落,在降落过程如不推点油门机尾就会上下晃动(晃动速度不快)造成类似“点头”的动作,而在降落过程中如推点油门的话晃动就马上消除,还有低空降落也没这情况发生.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高空下来你油门下来的多转速不够,螺距稍微有点大就这样了。稍微带一点油门又好了。正常的很。

网友B:
转速低,有风,点头很正常

网友C:
樓上話正常喎

网友D:
可能是风,提高一点油门,如果没风也都这样,建议拉高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