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FD 2.4G V1.2要改进的问题

楼主(2009-10-17):
飞梦FD 2.4G V1.2要改进的问题

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FF9。本人对2.4G的态度一直是无所谓,因为以前的高频头使得挺好,非常稳定。最近要飞亚拓450,接收机天线无法全展开。看2.4G的天线很短,所以想装一套试试。于是买了套飞梦FD 2.4G V1.2。之所以选飞梦是因为厂家对模友负责的态度,以及他们承诺新老版本能兼容。

安装、对码、失控保护设置都很顺利。在家简单试了一下。发射机、接收机距离30厘米内,接收灯灭,这就是所谓的近距阻塞吧,失控保护启动正常。还好超过这个范围就正常了。调机时要注意点。隔着2道门也能稳定接受。来回拨摇杆时,发现65MG舵机摆动有一格一格的感觉,不顺滑。但S9650却很正常。

接着就是拉距试验。开阔地300多米接收很稳定,再远就没测,450不可能飞这么远。转身往回走到50米处,接收灯突然灭了,舵机停在失控前的位置不动,失控保护也失效了!我注意到这时天上有架客机经过,大概700-1000米高。飞机飞远后接收又正常了。我又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有飞机经过就失控,失控保护也失效。在接收灯灭的状态下,舵机偶尔还会大幅摆动。经过反复试验,我发现失控保护只会在近距阻塞、关闭发射机的情况下启动。

我想飞梦FD 2.4G的下一版还需要在抗干扰能力、近距阻塞、失控保护、舵机兼容方面多做改进。

网友:
我的飞梦jr模块经常和真飞机一起双飞都没事哦,我还是把滑翔机飞到三、四百米的

但堵塞的问题就有,用了好多个星期了,经常上空有飞机飞过,未发现有失控现象。为了减少堵塞问题造成的影响,建议设好失控保护,就算出现堵塞也就是转到去失控保护状态,问题不大的。

网友A:
我们在空港飞,经常有飞机过,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近距离阻塞太严重了!

网友:
既然有模友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厂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网友B:
还有舵机有一格格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舵机

网友:
堵塞的问题在我同时买的四通已经没有了,估计迟点其他的应该也会改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空港飞,经常有飞机过,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近距离阻塞太严重了!

近距离堵塞问题,马上就改好了。11月份上市。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距离堵塞问题,马上就改好了。11月份上市。敬请期待!

接收灯突然灭时,舵机停在失控前的位置不动,失控保护不启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一直用的挺好,堵塞问题确实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舵机有一格格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舵机

使用前,把模型所用设备维护到最佳状态,是一个合格模友的必修课,也是我常年的习惯。参与测试的FF9、舵机、接收机开关、电池组以及场地环境都没问题

网友D:
用多架飞机的问题

请问,若是同时有多架飞机,换飞机时,是需要重新对频?还是一旦对好频后,换飞机只需要在控上切换呢?

网友:
不用切换,也不需要同时对码,飞梦的2.4G有记忆功能,比如你有3个接收机,一个发射模块,接收机分别是1号,2号,3号,发射模块是RF,RF可以和1,2,3号在任意时刻对码而保持之前对码的有效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梦FD 2.4G V1.2要改进的问题

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FF9。本人对2.4G的态度一直是无所谓,因为以前的高频头使得挺好,非常稳定。最近要飞亚拓450,接收机天线无法全展开。看2.4G的天线很短,所以想装一套试试。于 ...

感谢楼主的宝贵意见。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近距离堵塞的问题,已经解决。将要在11月初上市,失控保护的设置也更加人性化。至于兼容舵机的问题,我们会积极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宝贵意见。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近距离堵塞的问题,已经解决。将要在11月初上市,失控保护的设置也更加人性化。至于兼容舵机的问题,我们会积极测试的!

发来一套给俺测试 跟原来用的日冠的对比一下

网友(2009-11-24):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宝贵意见。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近距离堵塞的问题,已经解决。将要在11月初上市,失控保护的设置也更加人性化。至于兼容舵机的问题,我们会积极测试的!

近距离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一个多月了,同问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吗?
希望FM加油,争取成为品牌产品.

网友E:
在没有减少接收距离的情况下,已经减少了堵塞的现象,但是在5cm以内还是会出现堵塞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没有减少接收距离的情况下,已经减少了堵塞的现象,但是在5cm以内还是会出现堵塞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没有减少接收距离的情况下,已经减少了堵塞的现象,但是在5cm以内还是会出现堵塞的现象。

这位兄弟应该是飞梦厂家的吧?!5cm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了,至少调机是可以的了!那么请问:现在网上卖的都是这个解决了堵塞的版本的吗? (能不能告诉一下是怎么解决的,是通过软件升级还是硬件升级)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在哪家可以买到最新版本的?

网友F:
飞过海 不是厂家,我已经同厂家联系过了。

近距离堵塞情况已经通过
1、 更改硬件,(原来的接收机板子是绿色的,接收机上的射频板也是绿色的,小的,现在的V2接收机板子是红的,射频板也做了调整。红色的)
  2、更改软件,(我虽然不懂软件,但是,我发现,设置失控保护时候,接收机的灯会闪烁几下,表示设置成功)

目前,V2的接收机。算了。不说了。还是上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若是同时有多架飞机,换飞机时,是需要重新对频?还是一旦对好频后,换飞机只需要在控上切换呢?

换飞机不需要重新对频,但是要 重新设置失控保护!切记啊 !

网友:
是啊,失控保护如果没重新设,近距离堵塞相当危险,我就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过海 不是厂家,我已经同厂家联系过了。

近距离堵塞情况已经通过
1、 更改硬件,(原来的接收机板子是绿色的,接收机上的射频板也是绿色的,小的,现在的V2接收机板子是红的,射频板也做了调整。红色的)
   ...

谢谢您的回复!!呵呵,您的店我已收藏了......................

网友:
我不是飞梦的,我是徐州模友,前几天拿过两套,用的感觉不错,再加上咱们徐州本地品牌,不顶我对不起徐州啊,哈哈

网友:
我已用了V1.2版,除了堵塞外其它的都满意。
相信V2版会更好!
现在有5个接受

楼主:
老用户怎么升级啊?有优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用户怎么升级啊?有优惠吗

咨询过飞梦公司的,他们说,原来的接收机V1.2,除了近距离堵塞的情况,其他都是OK的,并且他们在说明书也提到这个 。所以,暂不提供升级 。如果模友需要 接收机,可以选购V2版本的 。如果曾经在我这购买过V1.2版本的,想购买V2的接收机 ,我送一个根Y线 。呵呵

网友G:
只是接收变了么,老版发射能用 V2 接收么,我的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只是接收变了么,老版发射能用 V2 接收么,我的怎么办
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用

不知道不要瞎说 。KASEE 是 从我这买的 是V1.1最早期版本,后来我让他们寄给厂家升级,但是,kasee的没有升级,所以就一直用V1.1的版本 。所以,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