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桐木常用在机身什么部位?

楼主(2009-10-17):
桐木买了不少,以前只见过轻木没见过桐木。原来2MM的桐木片比轻木重多了!强度大多了。早知道这样应该多买些1MM的。完了2MM的买太多了。问一下2MM桐木片常用在机身的什么部位?

网友:
做翼肋(挖减重孔),做隔框,做翼梁等,关键是合理使用。

网友:
2mm比较结实,我用它做机身外壳,还可以切成条做翼梁
对小飞机来说上反角加强也可以用
想问LZ打算做什么机?

网友:
2mm做梁的时候适合很小的飞机或者整体用条子的,就是很多纵梁的

楼主:
准备做25 级水机,象海王星那样的。

网友A:
机身侧板.-------各级飞机都适用
翼肋-------------25-30级中间几片需要加强的
翼肋-------------90级单片翼肋
机翼后缘上下夹板--------------各级飞机适用

网友:
 木材的搭配是个学问

网友:
机身侧板

网友:
桐木就是难加工啊!用个刀都要划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侧板.-------各级飞机都适用
翼肋-------------25-30级中间几片需要加强的
翼肋-------------90级单片翼肋
机翼后缘上下夹板--------------各级飞机适用

又学习了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