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使用的电调能用在450上吗?

楼主(2009-10-17):
我飞kt板飞机使用的是2212
电机
,30A电调,请问这个电调我能用在450上吗?

网友A:
看你的电调估计十XXD的吧,好赢40A的够了,XXD估计的要50A

网友B:
勉强可以的3D倒飞就免了飞450 就温柔点啊。
温柔点起飞,悬停,再走个小航线。。
把电调的“煞车”功能关闭掉。
固定翼的2212,好像安装在‘直升机’有难度。

网友C:
这两个都不行,就算想温柔也不行。固定翼的2212KV一般在1500以内,直机起码要3200以上。不然你试试,你会需要很大的正螺距才能起来,因为转速不够。电调30A的话估计也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