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怎么做

楼主(2009-10-17):
要抛光,用什么机器?还有哪些程序?机器价格怎么样?

网友:
 给什么抛光那。。。也不说明白

网友:
买一个手动角磨机,买点粗砂轮,细砂轮.100号粗砂纸轮,240号中细砂纸轮,320号细砂纸轮.麻布轮,羊毛轮.
有选择地从最先的轮子用起,麻布轮和羊毛轮打磨时要加一种抛光膏,并注意工件不要太热变形..

楼主:
想抛钢件,弄到镜面水平,拿到雕刻的石头,刻后要光,等等。

网友:
抛光,首先要处理好基面,用砂纸钢锉粗的细的都上,先把底子打好。这些工作叫锉光或砂光。抛光一般是用羊毛毡轮,加上抛光蜡,用电机带动毡轮高速旋转,越快越好,把抛光蜡往毡轮上稍微一蹭,就可以进行抛光了。抛光蜡里面含有氧化铬,可以跟铁元素结合,相当于表层镀铬,会使不锈钢工件表面更加光亮,像镜子一样的效果就可以了。

网友:
买点氧化铜也可以~

网友:
如果有工夫。
各型号砂纸,从低标号到高标号,依次打磨。最后用羊毛轮沾些抛光膏,电磨再抛光一次就成。

网友:
看你要抛什么东西了?

网友:
角磨机 ,上羊毛轮,加抛光蜡。前提基面要处理好,要平整,光滑

网友:
抛光什么

网友:
楼主兄弟是山西临汾翼城的吗?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点拨,大开眼界。
这位兄弟问是山西的吗?祖籍山西,现在河北,冀就是河北的简称,第二个字和姓有关。

网友:
老申劳神 兄是这方面的专家,建议查看一下老申劳神兄的精华贴。

我使用手持雕刻机,用小型羊毛轮蘸抛光蜡打磨。

网友A:
刚出来工作时做过半年的模具抛光经验如下:
你要在钢材上抛镜面的话需要150号的油石,320号砂纸,600号砂纸,1200砂纸,钻石膏,钻石油,手提打磨机,羊毛抛光碟。
先用150的油石在材料表面打磨,一定要同一方向磨,不要交叉磨和乱磨,直至看不到原来的表层钢材;再换320的油石打磨,这时要和原来磨纹交叉,直至原来150油石磨出的磨纹全部不见;再换320砂纸磨,砂纸折成小块,用小竹板或木板压着赖磨;依次磨完1200砂纸,用手提打磨机装上羊毛抛光碟进行机器打磨,打磨的同时要放钻石抛光膏和钻石油。大概3-5分钟后用纸喷上白矿油擦拭干净就好了。纸的或最好用比较柔软的,别用棉花,其实棉花丝是很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出来工作时做过半年的模具抛光经验如下:
你要在钢材上抛镜面的话需要150号的油石,320号砂纸,600号砂纸,1200砂纸,钻石膏,钻石油,手提打磨机,羊毛抛光碟。
先用150的油石在材料表面打磨,一定要同一方向磨 ...

:loveliness: 17楼的同志对抛光经验是专业水准。学习了。
还有就是,这个钻石膏,钻石油,价格应该不便宜吧。在淘宝见过,不同规格的一套,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出来工作时做过半年的模具抛光经验如下:
你要在钢材上抛镜面的话需要150号的油石,320号砂纸,600号砂纸,1200砂纸,钻石膏,钻石油,手提打磨机,羊毛抛光碟。
先用150的油石在材料表面打磨,一定要同一方向磨 ...

我的经验是先上个几百号的水砂纸磨,再上2000号水砂纸仔细磨(可以加水,最好再加点洗洁剂什么的润滑下),然后使用金相砂纸干磨。基本磨到镜面效果后使用对应的抛光膏(有抛光铝的,铜的,钢的)用电磨高速抛光,这样就可以到达镜面效果。抛光膏很重要,除了有物理抛光效果还有化学抛光作用,是金刚石研磨剂无法代替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仁兄的指点。

网友:
以前见过抛光招牌铜字的,没那么麻烦。一个380v电动机带动一根轴,轴上装两个布轮,抛光时往布轮上蹭抛光膏,然后拿铜字往上蹭。至于效果嘛,大街上到处都能看见

网友:
这个帖子好

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抛光的学问很多的

网友:
唉 难道山西就我一个机床爱好者摸

网友:
笔视上面刷分的

网友B:
我不是在刷分,我每天要看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在刷分,我每天要看一遍。

连刷3次,信用卡套现呀。

网友:
抛光做了  亚光该用什么工具 怎么做?

网友:
我每天都看一遍.

网友:
磨啊磨,抛啊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