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陀螺疑问!

楼主(2009-10-17):
昨天把新买的750陀螺装到450上面,整体比较满意,几乎没有温飘,这点比401强,但尾舵中立点的时候,尾桨必须有一个角度,不然猛推油门尾巴会跑,设个角度之后,尾巴猛推油门都不会跑,不错,但有个问题:
尾巴在停止的时候老是弹一下,刚开始以为是感度高了,后来降低感度,还是弹,难道是弹弹弹,他想弹走鱼尾纹?
检查了尾变矩,非常顺滑,换750之前用401都没有这个现象阿!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我只知道占沙发

网友B:
检查下尾推虚位,应该是机械部分问题
另外再处理下减振试试

网友C:
回弹听说加点延时就可以消除,楼主试一下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