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托500想用天蝎电机,但用原装电调行吗

楼主(2009-10-17):
本人是初级选手,只想换个好点的
电机
,对于电调定速什么的不感兴趣,所以想问问大家,只换个天蝎星的电机,还用亚托的电调行不行?

网友A:
完全可以。 3026 1600kv的 配13t 测下来瞬间最大电流65a 平均26a 这样。 完全可以用。 既然是新手。何不用原配电机。 省电,寿命长。

网友B:
同意 藤椅的说法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指教,那我还是先用原装的吧。呵呵,以后玩明白了,再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