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 天蝎星 2221-8 有点头痛...

楼主(2009-10-17):
电机发热量大
所以换个好点的电机
搞了个 天蝎星2221-8  4400KV
今天刚刚到手
试飞了下
4SA123  转起来 像开了3D一样
心惊胆战的...
唯恐 大浆被甩出..
虽说是 玻纤的
但是也有点担心...

有用这款电机的兄弟
你们的情况怎样??

这款电机 进角用什么档位比较合适
我试了 高中低
似乎只有高 温度低些...
纳闷.中
有点头痛...

搞的我烦躁 会出掉他的..

网友:
应该用2221-6的

-6的比较适合450飞  3S就可以了  这电机要换上大的电调   电流太大了

网友:
2221-8应该没有4400KV这么高的, 如果是4400KV, 应该是2221-6
4400KV应该只能配3S A123, 4S电压太高了

网友:
出了给我吧 收了

网友:
3S飞吧,我用4500KV配14T齿,飞完,马达没温度,红魔电机,凯旋买的,3D暴力不输锂聚

网友:
蝎子就这样 声音要适应~

网友:
信蝎子,得暴力!

楼主:
打错了
是 - 6
飞起来 电机声音 低沉浑厚...
40A电调发烫..
今天外场飞了下
加了散热片降温还是比较明显...

网友:
是-6那就换3S

4400KV还4S, 你想干嘛?

网友:
蝎子222-8   3950KV
蝎子222- 6  4400KV
这两款都属于暴力电机     不过电机材质都是耐高温的   声音爆很正常

网友:
LZ厉害啊,40A就飞蝎子2221-6~

网友A:
算一下转速啊,大桨转速最好别超过3000转/每分不低于2600就行了,3000转已经很暴力了。
马达KV*电压*80%*主齿轮T数/大齿盘T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一下转速啊,大桨转速最好别超过3000转/每分不低于2600就行了,3000转已经很暴力了。 马达KV*电压*80%*主齿轮T数/大齿盘T数

蝎子电机请(马达KV*电压*90%*主齿轮T数/大齿盘T数)至少

网友:
蝎子的2221-8是3600KV的,2221-6才是4400KV的。你要先确定下型号。
进角是电机和电调的搭配。需要根据你用的电调确定进角.
2221-8 最大可以上到14T齿,一般都是用12或13T。
2221-6一般用10T齿,最大不要超过12T。

网友:
想请问一下,3680KV电机采用14T齿轮,与4300KV电机采用12T齿轮,所获得的3D暴力程度,有什么区别吗?

我现在的是3680KV的电机配12T齿,如果不换电机,只换个14T、15T的齿轮,能否显著提升3D暴力程度?

网友:
天蝎星 的真的很暴力,设计也别出心裁,呵呵。             要设计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出来,价格不能这么高才行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