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和尾桨

楼主(2009-10-17):
刚收的EP200,用的天地飞06C的控,本打算按着论坛上找好的资料慢慢调,可怎奈天不如人愿啊,现在碰到了两个论坛上没找到的问题(或者说我没找到的),特来请教。
1、推油门,大桨的角度反而成了负值,斜盘随着推油门的动作,是向下滑动的,我拿在手上感受了一下,越是推油门,桨叶产生的风越小,请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什么呢?

2、尾桨的螺距范围,发现方向舵向左可以到头,但向右只稍微一点,连杆就会打到固定座,原来老莫名其妙的停掉,我还挺奇怪,后面才发现,后来把陀螺仪(401)的行程调得最短了,还是有点打,请问这个怎么处理呢?

本人就打算飞飞悬停和航线,资金有限,不打算换控。

请大家支支招吧,谢谢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原来CCPM模式,反向需要把1、2、6通道全部反向,哈哈哈

网友:
舵机反相了

网友:
第二个问题,可以把尾舵机的摇臂孔位往内移一格试试

楼主:
第二个问题也应该算解决了吧,貌似尾桨不用很大行程的……,调完后给油,飞机转了180°就稳定下来了,不过油门推到头了,飞机也飞不起来,发现单节电池只有3.6V了,哈哈,差点过放了,收工,明天充了电继续
谢谢上面的两个朋友,在三国同样的问题,还没人回……

网友:
這是5不是3嘛

网友:
等结果。这里的模友非常好,你如果有关模型的所有问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决的!!!我在这里受益非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