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新车床有感

楼主(2009-10-17):
用的是机夹刀  (没有砂轮)
感觉用什么牌号的硬质合金的刀片都可以车不锈钢并且可以车的很漂亮 (材料是不锈钢的螺栓)
卡盘是125的 内孔是30  但车床通孔是20的
车到离目标尺寸只有几丝的时候 再也车不下来了
车第三个零件的时候就可以达到 1丝以内的精度了
不锈钢比碳钢好车且光洁度高

网友:
今天多喝了一口,又说实话电锤的钻头做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可以帮忙给看看问题:
我现在有个数控刀杆可以车内孔但不知道是从里往外车还是从外往里车,如果从里往外车 目前还不知道在车床正转的情况下怎么让丝杠倒转。

好像没这个功能,在中心桥见过这个车床,有时间上你那看看去,关键不好遇。

网友:
我也想上床

网友:
又一床痴

楼主:
谁可以帮忙给看看问题:
我现在有个数控刀杆可以车内孔但不知道是从里往外车还是从外往里车,如果从里往外车 目前还不知道在车床正转的情况下怎么让丝杠倒转。

网友:
加油,
新手最好看看车工安全守则。

网友:
車不锈钢要注意不要車得太小.因會產生變型硬化,再小車很難.

网友:
活做的很漂亮,同样是新手的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机夹刀  (没有砂轮)
感觉用什么牌号的硬质合金的刀片都可以车不锈钢并且可以车的很漂亮 (材料是不锈钢的螺栓)
卡盘是125的 内孔是30  但车床通孔是20的
车到离目标尺寸只有几丝的时候 再也车不下来了
...

机夹刀 普通刀片可以到这个程度  当然你学会磨刀以后 还能提高
不锈钢很好加工 也好保存 价格也不贵......
20孔小了 不过也够一般爱好者用了
重点: 最后几丝车不下去 是因为这样几个原因  料没顶  刀不锋利 材料太硬 吃刀太小形成加工硬化层  我车淬火件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0丝10丝的进可以 到最后3丝怎么都车不下去了........................ 拿纱布磨了下 然后报废了....磨过了2丝 而且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我 车的还没你车的好勒。

那不能 我总共才车了3个东西

网友A:
 说不定我 车的还没你车的好勒。

楼主:
锯片铣刀杆

       这是我车的第2个零件,杆部分大了0.07mm,车不掉了,凹的部分先用钻头搞的然后用3个直径的铣刀搞的,现在有个问题:我现在有个数控刀杆可以车内孔但不知道是从里往外车还是从外往里车,如果从里往外车 目前还不知道在车床正转的情况下怎么让丝杠倒转。
这是我车的第3个零件 外圆精度 1丝以内。 不过有个瑕疵 就是刀瘤留下的疤痕

1个星期回家2天,下个星期搞这个内孔 和我的第3个零件配合以下
还要攻个丝。

这个就是我的机夹刀了  这个是不知牌号的刀片
还有个45度的刀杆买不到 yw的刀片了,
只有yt15的了 ,不过效果也不错,我的第3个零件的端面就是yt15 干的。

网友:
上图让我们看看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差几丝楼主用砂纸试下~~

网友:
机加刀质量当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