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俩个关于亚托450配件的问题??

楼主(2009-10-17):
今天买了个亚托单向轴承,轴承里面一点油都没有,请问要加油吗?
还有个亚托尾驱动组,带动皮带的铝齿轮与轴之间很松,我用502固定了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买了个亚托单向轴承,轴承里面一点油都没有,请问要加油吗?
还有个亚托尾驱动组,带动皮带的铝齿轮与轴之间很松,我用502固定了行吗?
------- 我是加了高速轴承油! 这个轴最好用虎钳钳夹几道斜口! 再用轴承胶固定住!就很稳当了!  一直在450上是这么操作的! 还未出过意外!!!

楼主:
请问那有“高速轴承油”卖?不怕把轴钳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有“高速轴承油”卖?不怕把轴钳弯吗?
----无名社的高速轴承油! 淘宝上很多!上海阳光航模就有吧!  用斜口钳斜着钳夹出几道痕迹就行了!  估计这个轴你也咬不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