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油机还是要多检查

楼主(2009-10-17):
飞油机前夜还是要多检查飞机,尤其是螺丝是否有松动,另外一定要加螺丝胶。
今天飞机切了IDLE后10秒左右,飞机突然熄火,直接掉了下来,转速不够,脚架断了,其它没坏。
下来一看,原来
发动机
风门摇臂螺丝松了。风门被直接关闭了。油门
舵机
行程是调好的。可能上次模型店安装的时候螺丝没上紧。

网友A:
晕~~型号损失不小~~~吸取教训哦~

网友B:
飞什么机都要多检查,这是态度和习惯问题

网友C:
要是风门反方向全开了就飞到太空去咯

楼主:
恩,不过反向可以控制螺距,就是飞机转速狂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