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飞450用多少A的电调合适

楼主(2009-10-17):
各位我是菜鸟一个,心血来潮,玩起了450,不知道450用多少A的电调合适,电机多少KV值的适合,一般什么牌子的比较耐操,请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对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收个YT 的sport或者PRO套装里的动力吧。

网友:
最少30安, 还不能3d,
想3d 最少40安
50安是最理想的!

网友:
新手来个40A好了 有机会的话继续深造

你上来就50A  别人新手有可能因为你这句话直接告别航模

最近身边失去信心告别航模的朋友不少  希望想清楚再入模~~~

网友:
YT动力套装就很合适,3D随便整

网友:
平心而论
亚拓的动力不是最好的
但是在耗电方面和暴力方面 做的比较平衡..
中规中矩...
四平八稳..

网友:
应该是 大写 肆 吧

网友:
有钱上好的,高的`
没钱上中规中矩的`

网友:
我认为不虚标的话持续电流40A够了,如果哪位有飞行记录仪,来个连续暴力3d,看看电流如何!

网友:
   40 AV啊 。。。    .

   我玩的老鹰

网友:
电调的工作电流最好是在40A以上,还有要注意电调是否有内置BEC,及内置BEC的输出大小能否为你用的伺服器供电,你的450飞机是哪个厂家的,可以先咨询一下厂家,一般情况下,厂家都会有推荐使用多少A的电调或多少KV的无刷马达。

网友:
40A和50A的电调差很多钱吗?既然玩电直的应该不会为了这点钱吓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