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炸机后抖舵如何修复?

楼主(2009-10-17):
今天练航线时不幸撞到树.....损失脚架、大齿盘、大桨.....更换后测试发现其中一个933抖舵,发热......想问下这种问题是否能够修复?是否可更换某部件解决(除了整个
舵机
换掉)?另外里面的齿轮等部件如何拆的?因为已经过了保修期,于是自己想拆开来看下是否能修复,但发现拆开外壳后就不会拆了....

网友A:
同情楼主,我的933刚买回来就有1个抖舵,我只是把齿轮的外壳拆下,把里面的油脂弄一下,可以的话你加一点,在装上外壳,效果不错,不会抖得那么厉害了。

网友B:
我的四次大炸,炸的中联换了3个,尾桨夹换了一个,依然不抖,幸运呀

网友C:
出3个MD933 换进口电机,换了没有用过,150出,路过

楼主:
后来拆开了,点位器仿佛有些磨损,擦了下,涂了点wd40润滑,现在基本不抖了,但是感觉和另外两个舵机有轻微的不一致

网友D:
一般抖动有几个方面,你可以先检查一下的,如是微抖的话重装一下就好了,应该是光轴或电位器轴移位了。如果抖动明显,就要看,一是小轴套与电位器的轴松了或坏了.还上上盖里面插光轴的一个小孔炸机时坏掉了(炸机或严重震动后,使光轴移位,在小孔里捣来捣去,使小孔捣坏了)或是在严重震动或炸机中电位器的轴与光轴其中有移位了,不在一个平行线了,这样会卡或抖的,重装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