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初玩猫艇的种种问题。。。。。

楼主(2009-10-18):
各位大侠好,小弟菜鸟,刚入手一条猫艇,长80CM,内部配置均原装,马达3660,125A电调,我买了两块11.1V,2200MAH,25C的锂电,下水跑了五六分钟,拿起来摸摸,发现船壳放电池的部位有点发热,以为是正常的,又跑了不到一分钟,船不动了停水面上,费了半天劲才捞起来,打开看,发现电池爆了,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怎么解决?有朋友说把两块电池并连起来应该就不会了,这样行吗?谢谢大家。烦请拨空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
说下KV,还有就算电池并联船不起滑时电池还是危险的~~~~~~~~你难道时用6S1P的锂聚跑3660?那不爆就见鬼了

网友:
哈哈!熊大,你也上网求教了?

网友:
回楼上的楼上,用的是3S1P。
那天我在场。
现想用2块3S1P的锂电串联或并联,不知可行否?串联和并联哪个更合适?
KV好像是1250或1530

网友:
多潜水,多请教,少损失.

网友:
浆配多大的啊?估计电池放电不够哦!

网友:
KV1500的话还是用6S好了~~不过1P锂聚推3660真的很悬~~~~~~~~~还是6S2P的好

网友:
两块电池并联是可以的。但两块电池的内阻差异太大的话,其中一块先爆掉是有可能的,先爆掉一块后另一块突然承担全部的负载,也会受不了的。
最好就是换大容量的LIPO或123电池。

网友:
很不幸,用的是我的3PK,在我手里爆掉的

我觉得,应该是把两块3S串联起来成6S,提高电压,降低电流,也能减少线损,不知是否合理?

PS:贾版啥时候在线?看上你的汽油艇了,等回复,急啊。

网友:
突然又想起个问题,再请教贾版,这个船第一次下水重心没调好,头高尾低,实际跑起来,记得后面并没有什么水花。刚才突然想起来,这个船跟一般的船一样,用的都是半浸桨,会不会是尾巴太深了,阻力过大,也是导致电池负荷过大爆浆的其中一个原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回2楼的大虾,KV好像是2750.。
回7楼的大虾,浆是原装的。
请教贾版,俺出现这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请问要如何配置比较合适?适合俺这种菜鸟?。谢谢。

网友:
25C的电池应该不会放电不够啊

只能说那电池太烂了

网友:
电池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照片来了,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照片贴不上。

外型。

内部。

电池,第一次用就这样。

连木头都有点烧焦。

网友:
和我当时用1800MAH20C的锂聚跑35cm的2212动力的玩具船一样都蒸的真么好

网友:
这2组电池的容量肯定有差异,虽然标称都是2200mAh,但实际的差异肯定很大

另外,你跑的时间太长,2组电池由于容量差异不同,爆掉的那组应该是彻底过放了

其实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如果电池容量差异太大,都会对低容量的那组电池造成伤害

解决方法就是要么在组对的时候严格挑选,要么就是在使用时候严格监控实时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我并没有两块电池并联来用,那块爆了后,另一块就不敢用了。请教下要怎么对两块电池进行差异检测呢?谢谢。

网友:
LZ的幽灵猫多钱买的~~~看着比我的黑猫精致多了~~~~~~~~~~

网友:
11XX,淘宝上下的。质量不错,电池爆炸没把船壳给炸穿了。。。。。。呵呵

网友:
我看着比我的好多了~~~配件精度也好~~我那个比你这个贵,还小还粗糙~~~~~

网友A:
咦~~你这个也是小猫??不是80CM那个??

网友:
严重过放废了你的电池   ,电船的工作电流很少在30A 以下, 假设你全油门跑船时电流30A,  最多可跑  60/(30÷2.2)= 4.4 分钟  , 你跑了5-6分钟, 基本可以确定电池是过放完蛋的.  换A123吧

楼主:
找拍砖的来了

以前没玩过船,对什么都不熟悉,看到照片上右下角箭头处尾舵上那细小的进水口,一直感觉如果速度慢点循环冷却效果肯定不佳,所以异想天开想加装一个进水口,但又不想对船改动太大,所以找了个铜管切了鸭嘴,利用一片铝铭牌来固定,不知道这样可行吗?进水效果会不会好点?如果原舵上的进水口保留,加个三通和这个新的连接,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呢?请各位前辈拍砖指教。谢谢。

这铝片还没打孔,准备利用第一张照片上左上方箭头的两个螺丝来固定,换个长点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你这个也是小猫??不是80CM那个??

09新款 幽灵电动无刷双体船 CAI艇/猫艇 540级无刷+125A电调
外形仿德国真船制造!国内厂家自行设计!质量上乘!
技术参数:
动力:  无刷电机动力
船壳长: 800mm
宽度 245mm
高度: 115mm
船壳重: 800g
包装尺寸: 99*32*22cm

单电机配置:
1.飞速达540级(3660,2726KV无刷电机带水冷)无刷内置带水冷电机
2.125A无刷带水冷电调(不带BEC)
3.螺旋桨:D40*1.4
4.速度:60KM/H左右
5.遥控/舵机:二通道全比例遥控+6KG舵机(不包含,需另外购买)
6.高阶铝合金马达散热座.
7.高阶铝合金一体化舵+轴支架.
8. 4MM软轴系.
建议使用电池:(不包含,需另外购买)  11.1v 3300mah 20c or
11.1V 2200MAH 20C   或11.1V 4600MAH 20C

网友:
呀~~看舱内大小和我的65的猫差不多大呀~~~~~我以为你不是淘宝那个幽灵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我并没有两块电池并联来用,那块爆了后,另一块就不敢用了。请教下要怎么对两块电池进行差异检测呢?谢谢。

先把2组电池全部冲饱后分别开始放电,记录每组电池放出的容量值,这个值就是你电池实际可以放出的容量。
截止电压可以设置在3.3v左右,放电完成后,单元电压的值会马上反弹上去,一般会到3.7v左右,如果2组电池
的每单元反弹值都很接近,在加上2组电池放出的容量值很接近的话,则可以配对,注意,容量值优先。

网友:
并联使用对电池容量要求不高, 起码降低了单独使用的电池负载

网友:
理解

一个电池单元可以看成由若干更小的单元并联组成,  假设电池 2200MAH  ,则它可以看成是由10个220MAH 的单元或100个22MAH 的单元 并联而成。

为什么可以这样理解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重要的统一性, 那就是电压统一。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耐心解答,俺这就去试试。
还有照片上的问题还没答复呢?

网友:
这个最好加到下面~~半浸桨那里都是水花,没多少水的

楼主:
周末去试船了,俺焊了个Y线,把两组电池并联在一起,跑了一分钟不到就赶紧捞起来检查,还好,电机不怎么发热,电调有点小热。看着舱里冷却水管那么长和弯曲那么多,冷却进水小孔在舵上,俺又用电磨多钻了左右两个孔,跑起来看出水孔感觉没什么出水也,买了一个水泵加进去,俺试了吸水效果,直接从出水口喷出六七十厘米远,呵呵。但水泵的声音很响,估计耗电会很大,俺接收用的是四个品胜的5号充电电池,感觉太重了,想换7,4V,1300MAH口香糖锂电,再焊一条Y线分给水泵用,问题来了,请问这样会不会造成对接收和舵机,水泵的供电不足?一块电池要带水泵和接收机,会不会造成接收受影响或干扰?
    还有你们对电池的过放是怎么预防和解决的?俺朋友买了一个电压过放警报器,有灯光和蜂鸣器。但放在船舱里看不见,远一点听不见。。。。。。有什么高招吗?谢谢。

网友:
我用A123```等动力不足想回来就晚了~~~连续2天都是慢悠悠的回来的~~~~~~~~~

网友:
这样的马达。。。。。用一组2200 MAH ...还玩了几分钟才爆。。。。

电池质量真好。。马达电流真小。。。。

我不夸张的说。如果你用破百的马达玩。这么用。2分钟之内就可以看见明火了。。。。。

商家起码要告诉自己客户简单的使用说明吧。。。。。这样玩太扯了。。

楼主:
奇怪,怎么我要引用帖子老提示我有问题?
回35楼的大虾,
水泵是装在进水管的,出水管是接到电调再到马达再到出水孔。。。。。。

之前曾想买那种船底吸水泵,但不喜欢在好好的船身上上乱打孔,所以打消了这念头。

我朋友买的这个过放警报器是3.7V就会报警。

回36楼的大虾,我也定了两组123,等到了试试。

回37楼的大虾,确实是,第一次试船把电池爆了,打电话咨询卖家,他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只说原厂的东西不是最好的,要自己摸索调试或DIY更换补品。

网友:
和我的配置差不多,我也是60多CM的猫,3660 2040KV  125A电调 电池是和楼主一摸一样的,型号,大小,容量,电压都一样。桨是436 三叶的,在小区河里开过2次,因为小河小,刚起滑就收油门了,不然要撞岸。。。。我是串联的。开了几分钟,电池、电调温度基本没什么大变化,就是电机温度高了点,可能我的船一起滑就收油门,吸水舵没有压力把水压到水冷里吧。。。。。反正我开好船拿起来看,电机水冷里没有水。。。。管子里就一点点水的痕迹。。。。

楼主:
上几张试船时拍的PP。照片是朋友拍的。这是朋友小孩玩得玩具。

原装的电池太差,俺帮他换了个7.4V的锂电,结果一开动就成这样了,一直维持着这姿势前行,把我们乐坏了。

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3706&extra=page%3D1

楼主:
奇怪,怎么不支持外链?看不到图片?

网友:
是联盟的网站不支持对外链接,必须把图片下 载下来再上传,很麻烦。要改一下代码。
PS:我都帮你发了。

网友B:
诶!根本就没起滑嘛?模型中的垃圾

网友:
LZ猫猫应该没我的快~~~~我的高S+小船~~

楼主:
“和我的配置差不多,我也是60多CM的猫,3660 2040KV  125A电调 电池是和楼主一摸一样的,型号,大小,容量,电压都一样。桨是436 三叶的,在小区河里开过2次,因为小河小,刚起滑就收油门了,不然要撞岸。。。。我是串联的。开了几分钟,电池、电调温度基本没什么大变化,就是电机温度高了点,可能我的船一起滑就收油门,吸水舵没有压力把水压到水冷里吧。。。。。反正我开好船拿起来看,电机水冷里没有水。。。。管子里就一点点水的痕迹。。。。”

真是太巧了,握爪先呵呵,大虾。
请问你的电池测量电压时会三个单层都不一样的数字吗?比如俺刚随手量了下是NO1  4.10 。  NO2  4.25 。  NO3   4.17 。
还有俺的浆是原装两叶的,量了下直径是38MM,也不知道是啥型号的。
这船的水冷管子太长弯曲太多,俺全油门跑也没见出水口有什么水喷出来,慢速更不用说了,但吹气测试管道是通的,这样对电调马达的冷却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加了一个水泵。

网友:
我不是大虾,我是新手,哈哈~~~~电压我没测过啊,我只是看了下我的电机是50A最大电流,2个电池输出电流超过这个电流就可以了。。。。我觉得你的桨如果是38的话,可能吃不消吧,毕竟是2700KV的,我的2040KV电机,他们说最大也只能到38,不然要过放了吧。。。。。建议你换了电池以后先买432-438的塑料桨先试,等选到合适的再换成金属桨。

楼主:
哎,俺文盲啊,请问432-438的塑料桨这数字代表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诶!根本就没起滑嘛?模型中的垃圾

新手弱弱的问一下,啥叫起滑?
感觉那条红色的船船头一直没抬起来,是否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抬头不叫起滑,起滑是船滑行在水面~~~~起滑后和没起滑之前的速度天上地下~~~还有起滑后电流小很多

网友:
432 4代表螺距1.4,32代表直径32,多潜水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抬头不叫起滑,起滑是船滑行在水面~~~~起滑后和没起滑之前的速度天上地下~~~还有起滑后电流小很多

 这样算滑起来了吗?

网友:
是否要像F1赛艇那样几乎离开水飞起来了,就剩个螺旋桨和舵在水里,才是起滑?

网友C:
电池过放加温度过高!电池自然受不了!全油门跑最多五分钟就没电了!
水的阻力比空气大很多!你可以考虑缩短航行时间,控制在四分钟以内!考虑使用A123!
另外你买的这款电池虚标现象比较严重,你买的25C,我估计只有20C,拆开电池看里面的打印字体吧!
用锂电池最好并联!

楼主:
图片拍得好漂亮,谢谢楼上的大虾,这下子算是明白了。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

关键是没有起滑。这种船3S锂电电压不够导致电机转速不够。而2200的电池容量太小,放电能力不够。我猜测要起滑的话,起始电流应该在50A以上。而这种电池最大放电能力有限。即使放到50A,电压会下降到3V以下。一方面会特别毁电池(2200的容量在大电流下可能只能放出不到2/3的容量。另一方面会导致电机转速上不去,不能起滑。2组并联会提高电流输出能力,从而减少因为大电流导致的电压下降。因此可能会勉强起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6amp%3Btypeid%3D6

我有一艘O艇。在你买船的商家的淘宝店中也有。我应该和你是在同一家买的。电机KV 1680。我遇到的问题就是3S锂电不能起滑。在最初1分钟电量足的时候可以勉强接近起滑状态。但就是过不去那个坎。然后速度就很快下降,3分钟过放保护器就叫唤了。电池烫手。后来换了自己的另外一个电调,2组3S锂电串联。一下子就起滑了,速度也很快。但问题是电池容量太小,很快一组就没有电。然后被另外一组顶着继续放电,很快就过放。4组花牌3S2200现在已经坏了一组了(不过还好没有着火)。所以强烈不建议用低于4000 20C的锂电跑船。电池容量大,才能有足够的电流输出。船动辄7、80A,上百A也不稀奇。现在跑8S A123(相当于6S锂电)。速度还不错。

我理解高速艇可以有2种配置方法:
1. 低KV高电流电机(KV<2000)+多节电池(>=4S锂电或者6S A123)+高压电调
2. 高KV电机(KV>2000)+少量电池(3S锂电或者4S A123)+普通电调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保证电机达到一定的转速。然后再调整桨的大小和螺距,保证电机(和电调)不过流,同时调整配重和压水板以抵抗反扭矩即可。感觉前者在高速艇上应用较多。但这种方案对电池一致性要求很高。以往用镍氢电池的时候要求2、30节电池都要严格匹配。这是很不容易的。锂电虽然节数少了很多,但匹配也很重要。而且越是小容量的锂电,串联数量越多对匹配的亚求越严格。比如2200 6S1P就不是一个好方案。因为你很难买到6S1P完全匹配好的锂电。买到的也是天价。买回天价的锂电跑起来也不过5分钟。A123是个好主意。只是电压低点,电池节数要多1、2节,重量也重很多。但对船来说1、2节A123的重量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过放加温度过高!电池自然受不了!全油门跑最多五分钟就没电了!
水的阻力比空气大很多!你可以考虑缩短航行时间,控制在四分钟以内!考虑使用A123!
另外你买的这款电池虚标现象比较严重,你买的25C,我估计只 ...

我用的是飞客的精选的花牌3S 2200 20C的锂电。用电路丝+钳表测试最大放电电流50A左右。这是电压大约只有10.8V左右。而且不到1分钟电压就急剧下降。这种电池内阻只有7毫欧左右,比某些25C的电池能力还强。但所谓20C只是具备瞬间放出这么多电流的能力。持续20C以上可以放出的容量肯定大大小于标称的容量。1分钟后电压就急剧下降就是明证(22C应该至少可以放60÷22>2分钟才对)。

所以建议还是4000MAH的锂电较好。手头有两组2S车用锂电。大约5000mah 25C。还没有试验过两组车用电池串联跑船的效果。但相信换44以上的桨,表现应该不差。

另外感觉跑船要想提高速度,电机的KV和尺寸一定要选好。KV要选好是因为一条船的电机KV、桨的大小和螺距、电池数量三者共同决定船可以跑多快(假设电调的耐压和电流都足够)。而每个因素都有一定的调整范围。而更换电机是件很麻烦的事情。而选好电机后调整电池数量和桨的大小会更方便。所以选好电机很重要。而桨的大小和螺距也不是无限选择。桨太小效率太低也跑不快。太大了反扭矩太大不好平衡。楼主的电机尺寸已经足够。KV有点高。必须使用很好的大容量锂电才能跑出高速。

楼主:
:loveliness: 非常感谢shouldbe 兄的耐心解答,偶等菜鸟严重受教了。这只猫是俺的第一条电船,准备先把电池的问题解决了练练手,下一步再来考虑桨等等问题,目前都是原装的。到时还要多麻烦shouldbe 兄 。
指教。
去广州出差了好几天刚回来,在澄海呆了一晚,以为可以淘到喜欢的模型,没想到整个玩具批发城和贸易公司卖的都是玩具,没有模型,无刷电船也看不到,郁闷,倒是看到恒龙1:16的坦克出厂价是220起.。。。。。。
从飞客定的两组4S123今天也到了,有几个问题再请教大虾,我怕太重不敢两组并联装船,因为猫船身结构的问题,只能左右放,如果只在一边放一组,肯定会造成平衡倾斜,要如何配重合适呢?
另外听说电调默认是使用锂电的,如果用123,还需要重新设置电调?否则电池的效能就发挥不出来,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船8SA123全重2.6kg,也是80厘米的。最高速度时会象打水漂一样的飞起来。你的船应该比我的宽,全重不超过3kg我觉得没有问题。

楼主:
哈,我的猫装两块锂电也是2.6KG.放在水里吃水线都已经到船后面上了,换上123估计就要超3KG了,因为我还要加一个水泵。那时不是成了半潜艇了?

网友:
船搞定了嗎?!

楼主:
昨天,俺失身了。

原船用的是四节5号充电池给接收机供电,为了减重,换用7.4V。1300MA的锂电,并加了一个70克的水泵,做了一条Y线,通往接收机的线上加了一个7805稳压,另一路给水泵供电的加了个可调降压,设定为3V左右。动力还是原来那两块电池,在原来尾舱中间放接收机电池的位置改为放水泵,把接收机电池放到马达后靠船头前面,原来电调在马达的左边,也改到马达后靠船头的位置,左右两块放动力电的木架子底下粘了两片薄海绵,起防滑的作用,安装电池时尽量往船头方向,并用魔术扣扎紧。
           昨天,到水库试船,感觉跑起来没有前次的快,船头昂得挺高,还有一点点一跳一跳的感觉,转了几圈,船回到岸边,站在水里露出的石头上,正想下手去捞,结果一脚滑了下,整个人扑通全下水了,水很深没顶,手碰到控的油门,船急加速,一头撞在岸边石头上,舵歪了,桨也碎了,一边猫耳朵撞出个缺口。
爬上岸,全身没一根干丝,狂笑,呵呵  。。。。。。
                 想请教各位大虾,为何速度慢了?桨要买什么样的呢?能给个型号规格吗?  谢谢。

网友:
我现在用的435铜浆,等调好了看看功率富裕不没富裕的话换大点的

楼主:
请教下大虾们,我以前的原装桨是38的,我是要买35还是38或40的铜桨?谢谢。

楼主(2010-01-07):
好久没来这个帖子了。
    今天下午把猫又拿去下水了,这次用的是4S 2800MA的锂电,用Y线两块并联。刚开始都好好的,速度也还不错,但突然就停水面上不动了,捞回来后发现冷却水温度很高有点烫手,打开盖子,一股味道冲出来,检查发现是电调上有个小指甲大烧焦的痕迹,Y线外皮都融在一起了,我用的可是2平的粗线焊的,吓。。。。。。。。原船用的是38的螺旋桨,我自己改了40的,发现速度有增加,难道是这原因还是电池的原因?请大家说说。。。。
    这猫的水冷很奇怪,进水管先到马达头那一个冷却器再去到马达套再去到电调后出水,感觉水路不是很通畅,之前加了水泵,但引起一些问题,如常失控,怕是水泵干扰引起的拆了。我怕吸水舵的进水量不足自己在舵上加了一个6MM直径的铜管做吸水器,以为这下就没问题了,看来还是不行,要改双进双出水才行。
哎,新一轮的折腾又要开始了。。。。。。看来玩模型的乐趣就是在不断的折腾中。。。。。。。获得的。

网友:
并联线是12号么  不行就换10号

楼主:
问题来了,电调烧坏。。。。。。。。

拆开电调,发现有两个小零件烧坏了。

这是电调外观。原船配的125A水冷电调。

箭头所指从上往下两个烧坏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问懂行的大侠,这个是什么零件,可以买到配件自己修吗?

这是电调的另一面。

这是侧面。。。。。。

恳请高手们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IR2101S, MOSFET驱动器,IR公司出品,生产时间:01年34周,封装:SOP-8。

楼主:
你笑什么笑?

网友:
驱动坏了一般都是MOS管击穿所至,建议先检查MOS管。

网友:
 我也想買这台,但不知單电好还是双电的好.....

网友:
这么大的船,你用3S1P,2200mAh跑,跑不了多久,锂聚合物不能把电放光的。估计是你电池没充满吧?或者电池电压已经不足了,你还在强行跑,导致电池爆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这个帖子了。
    今天下午把猫又拿去下水了,这次用的是4S 2800MA的锂电,用Y线两块并联。刚开始都好好的,速度也还不错,但突然就停水面上不动了,捞回来后发现冷却水温度很高有点烫手,打开盖子,一股味 ...

不了解你这款电调,电调都有最高电压的,你这款能上14.8V电池吗?如果超了,自然烧,没商量。
玩船大部分都是全油门,最大放电,对电调是个考验。

网友:
b45吧…很爽的

网友:
b45吧…超爽的

网友(2012-10-28):
学习中!很好很及时。

网友:
可能你的某颗电池里的某块电池报废了,之后自己想象

网友:
电池质量问题,还好你的船壳没被炸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