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尾到对头的练习,论坛经验帖子汇总,供练习中模友参考

楼主(2009-10-18):
下述所有方法,都摘自各位模友的经验所得,有的几类方法是实质上一样的,仅供初学者理解和体会。

方法1:最低成本练好四面的方法只有一个,暂时忘记真机,狠练模拟器,一天保证30分钟,坚持一个月.一个月后上真机,飞真机时,想着现在在飞模拟器
方法2:开始离地高点,好有反应时间。引用沙发的话“硬性反方向记忆。慢慢的就由机械到自然了”;
方法3:先把两个侧面悬停练好,就是必须把每一面都练到能很熟练的前后左右走十字,侧面悬停当飞远后其实就近似于对头了。很多模友都是在只会三面悬停的情况下,在练航线的过程就自然地掌握了对头,道理也差不多;
方法4:对尾悬停后,打方向直接180°,机头对向自己,然后观察飞机的倾斜方向即漂移方向.飞机往那个方向偏,摇杆就往那边打.换言之..
对头后 ,飞机往左偏 摇杆就向左打... 向右偏 就向右打 ,前后 也是一样的打舵方式。
方法5:先练对尾,再练两个侧面,然后就直接对头练了。后来有前辈给我讲是先练12点,再练3点和9点,练对头时是从3点到4点到5点再到6点练的,练另外一侧的对头就是9点到8点到7点再到6点(以机头朝向为准)。
方法6:航线方式练对头主要是考虑上真机时减少风险,对头不行马上就可以转到一侧的航线飞行状态。但如果要攻3D关,你还是要努力练习对头悬停的,特别时选择有风的天气练习悬停哦,不然练了等于白练。

综合而言,方法4是比较直接的,容易形成直接性的条件反射的实机操作方式,较容易掌握;模拟器另论。

网友:
大哥,给我解释一下!

对头后 ,飞机往左偏 摇杆就向左打... 向右偏 就向右打 ,前后 也是一样的打舵方式

网友:
楼上
对头后 飞机朝左倾斜 副翼摇杆就向 左打
向那边 倾斜 , 摇杆就往那边打..

楼主:
我虽然不是这种练习方法,但是可以解析一下思维的过程,通常我们的大脑反射训练,是根据正的方向,来确定反向的操作,为此,今天亲自测试了一下左倾左打,右X右X得方法,发现大脑会很难做出快速判断,因为对尾训练时,正反方向的打舵模式已经根深蒂固,为此,对头时,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想要停住机器,只要机械训练即可,但是如果还要让机器在对尾模式下朝着你希望的方向运动,就需要大脑的方向训练,感觉并不容易,让大脑初期就做出这样灵敏迅速的判断。

我的方法,是站在直升机上面的角度俯视机器,这样大脑只需要一套模式既可顺利完成所有动作和视角的反应。仅供参考,希望大家都有学习和尝试研究的态度,发现更新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