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是高手的来看看 呵呵

楼主(2009-10-18):
请问各位大侠 我是一模型菜鸟 请问一下
遥控器
的那个向左或向右手柄推到什么位置接收器就会在什么位置吗 还有遥控器就2个手柄 就是4通道 那6通道或者8通道的手柄在哪: 呵呵

网友A:
哎 楼主问出来的问题好深奥 看不懂 一般2通的就是车船遥控器 左边前后右边控制左右 四通的就是航模 一般左边的遥控上下弹簧拆了的 就直升机来说就是左边的上下就是上升下降 然后左右就是左右侧飞 右边的上下就是前进后退 左右就是左转右转 6通的遥控器么就多几个开关通道 用来固定翼伸缩起降轮或者喷烟 或者灯光开关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