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切忌不能拆!

楼主(2009-10-18):
有好多朋友都有拆解的嗜好,只要是能拆的都拆开看一下。

很早就听说步进电机不能拆,拆了会退磁。现在手头刚好也有几个电机,于是就很想拆来看一看。

结果是真的,拆开再合上去,磁阻明显的小了很多,以前用手使劲转一下轴,只能动一下,现在能转两三圈了。

现在一个很好的电机变成了尸体,所以如果没有充磁机,就千万别拆。
不知道能不能改个无刷玩。

上图

网友:
以前听说过!我可不敢乱拆

网友A:
就象灯泡一样,不让放在嘴里非要试也没办法.哈哈.

网友:
是真是假只有拆了才知道

网友:
照片质量真不错

网友:
拆了就退磁了???太神奇了,居然还有这种事?确实难以置信。
我估计就是机械问题,不知道那位大虾能解释下。

网友B:
我昨晚全拆了,把六线两相的中间抽头拆开两组两组的线圈并联了。装好后脱胎换骨,扭矩巨大速度大增,原来MACH3里跑200MM/秒,高点就丢步。现在跑800还绰绰有余,那种快感简直是从来都没体验过的。大家的洋垃圾快点拆吧,小心点就是了  尽量不要把转子拆出来就不会退磁的,就算要拆也要速度快,不要把转子拉来拉去的,要尽量平衡的拔出转子,装的时候也一样,这样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经验之谈,没有确实的理论基础,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吧

网友:
让流言终结者看看

网友:
怎么不可以拆啊,我拆过,装回去使用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全拆了,把六线两相的中间抽头拆开两组两组的线圈并联了。 ......

最好能画个示意图表示,标出同名端。

楼主:
永磁材料有很多种,以前记得在很多书里提到过一种用在精密仪器里面的永磁体,它是先组装好以后再充磁,磁路一旦开路就很容易退磁,这种磁铁的优点是耐高温,好像可以耐600度以上,价格贵。
如果是用钕铁硼的步进电机,则很难退磁,但钕铁硼不耐高温。

网友:
照片拍得超级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如果想给步进电机更换轴承怎么办???

网友:
不懂,好奇,关注。。。

网友:
没有弄过。是不是拆的时候用力砸振动了磁体?很多磁体受强烈振动会退磁的。

网友D:
为了换轴承,我拆过多个,只要不移动转子,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象灯泡一样,不让放在嘴里非要试也没办法.哈哈.
其实根本没事。以前我也以为这是真的。有天我同事就做到了, 也可能他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全拆了,把六线两相的中间抽头拆开两组两组的线圈并联了。 ......

最好能画个示意图表示,标出同名端。

不重复了,翻翻以前FANG老大和万用表的帖子,我也是学着改的。。

网友:
拆开前准备一个和转子一样大小的铁跟着转子一起走补上磁开路 估计应该不会退磁了吧 呵呵 磁铁在转子还是定子上 要是在定子上就要做一个铁环了

网友E:
故弄玄虚。没有丝毫科学根据。

网友F:
窃以为:

忌=不
忌不能拆 = 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换轴承,我拆过多个,只要不移动转子,就没有问题.

       不移动,指的是不转动还是不抽出来???

网友:
不转也不抽,
这个很难从原理上解释,但是确实不少转子抽出后,力矩大减.

网友:
我们单位以前用的自吸泵就是用的同步机,我拆过很多,都没问题

网友G: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牛!

网友:
拆了没事的不用打击迷信,拆坏了也不用玄虚。确实有的磁铁会消磁,有的不会,强磁有多种。与其争论来争论去,还不如拆了的人报一下型号,编号。这样大家知道哪个能拆,哪个不能。

网友:
不信的自己试试

楼主:
最近查了资料,步进电机有两种,一种是充磁的,一种是永磁的。

充磁的是电机装好后再充磁,转子一脱离定子,磁路断开了,磁性就大幅降低。

永磁的不管怎么拆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充磁和永磁使用的磁性材料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

但是在拆之前很难知道是永磁的还是充磁的,想拆的话最好只拆后盖,不要将转子拔出来。

楼主:
照片是用200块的柯达傻瓜机拍的,只要稍微注意下光影照片就会好不少。

网友:
楼主语文不及格,“切忌不能拆”就是一定要拆喽

网友:
标题应当是“步进电机切记不能拆!

网友:
多谢!!这个解释应该合理!

引用 楼主:
最近查了资料,步进电机有两种,一种是充磁的,一种是永磁的。

充磁的是电机装好后再充磁,转子一脱离定子,磁路断开了,磁性就大幅降低。

永磁的不管怎么拆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充磁和永磁使用的磁性材料 ...

网友(2009-11-29):
我这里有三个鬼子那边产的步进,拆了好像也没事啊,可惜住厂宿舍,弄不出来,市场价800一个哦,哎

网友(2012-04-05):
拆开一个研究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步进电机内部结构

网友:
请问下线切割用的步进和雕刻机的步进一样吗?线切割的步进电机我都拆了很多回了还是没事啊

网友:
我不说话 就发几张图

网友:
跟着学点

网友:
步进容易拆,我只只都拆了,但我哪几只直流有刷就无法拆,都铆死了.

网友:
拆过,,没事

网友:
都是旧的了都失磁了一点的了拆不拆都一样吧,要是新的进口的拆了可能对设备性能会有影响,新旧应该是区别在这细微的地方了吧。

网友:
本来就是折腾得玩得,不拆对不起自己啊

反正就是玩得

网友:
唔!好相机啊!

网友:
好像是吧,可能是吧,大概是吧

网友:
没感觉有事,,,

网友:
但绝对不能榔头敲击

网友:
麻烦了,看完上面心凉了半截,我拆了,也拔出来了,还用锤子使劲砸了,就为在屁股上装个手轮,因为屁股轴短。截止目前还在转,不知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步进一但把转子全部拔出,其扭矩会大大降低.那些说装回去没事的坛友是否真正去测试过扭矩?买了二手的东方,有几种情况,一是进过水的,转子极难转动,里面生了锈,这类即使使用,也会使得电机温度上升很快.建议不要.二是被拆过转子.扭力全无,基本都于废品,转动时看不出来,手一抓就停.三就是OK品.步进的工作速度低,普通用不需要换轴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查了资料,步进电机有两种,一种是充磁的,一种是永磁的。

充磁的是电机装好后再充磁,转子一脱离定子,磁路断开了,磁性就大幅降低。

永磁的不管怎么拆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充磁和永磁使用的磁性材料 ...

网友:
哈,没这本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弄玄虚。没有丝毫科学根据。

N年前电机是这样的,拆转子时要导入纯铁套中。现在再说这些显然是知识老化了。

网友:
我也拆过,好象是有点退磁,手转的是轻了!

网友:
铝镍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全拆了,把六线两相的中间抽头拆开两组两组的线圈并联了。装好后脱胎换骨,扭矩巨大速度大增,原来MACH3里跑200MM/秒,高点就丢步。现在跑800还绰绰有余,那种快感简直是从来都没体验过的。大家的洋垃圾快点拆 ...
200MM/秒???没看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全拆了,把六线两相的中间抽头拆开两组两组的线圈并联了。装好后脱胎换骨,扭矩巨大速度大增,原来MACH3里跑200MM/秒,高点就丢步。现在跑800还绰绰有余,那种快感简直是从来都没体验过的。大家的洋垃圾快点拆 ...
老大,你不是把磁转转拿出来再改接头的吧,把后面盖子拿下来不就可以了,虽然洋垃圾不值几个钱,但是跟卖家谈判快递的等待,确实也花费精力,还是不拿转子出来改接线的好,把后盖子拿掉一样可以改线圈

网友:
我的二手57步进电机,mach3跑18000,机器开起来,就像滑冰一样嗖嗖的

网友:
顶个拿个分

网友E:
纯粹是胡说八道。抽出转子再装回去。磁性就消失了?恒磁性磁怎么能消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粹是胡说八道。抽出转子再装回去。磁性就消失了?恒磁性磁怎么能消失呢?

东方的步进真的不能拆出来,一旦转子出来了.保证扭矩大幅度降低.

网友:
我很想通过这个帖子对人类的认知过程进行一番科学研究

网友:
从2009年至2012年间,这贴是第二次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查了资料,步进电机有两种,一种是充磁的,一种是永磁的。

充磁的是电机装好后再充磁,转子一脱离定子,磁路断开了,磁性就大幅降低。

永磁的不管怎么拆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充磁和永磁使用的磁性材料 ...

 我想这个解释是对的,自然界有很多现象看似神秘其实都是窗户纸,一旦捅破了小孩子也能理解,问题是我们没有必要的条件去做实验去做精密的量化分析,只能根据现象凭经验去解释,比如说将一只高压电容充满电后一旦去掉充电电源,电容两端的电压就会不断降低,电压越高滑落现象越是明显,道理很简单:正负极绝缘电阻做不到无穷大,总会有少量电荷短路,还有一部分电荷会莫名其妙消失,其实是通过空气分子进入地球了,地球就是一个容量巨大的电容,我们身上产生的静电除了短路掉的最终也回归地球了.电容两端的电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磁电不可分,再来说磁.我以前拆修某些仪表时确实碰到过一对充过磁的磁钢,在没有加热没有冲击的情况下只要拆下来再复原上去磁力就会大减,这是不争的事实,一对充过磁的强磁铁在没有分开时磁路是封闭的,磁能是不会外泄的,强行将其分开,这本身就是在作功要消耗一部分磁能,分开后还会转移一部分磁能,当然也是转移到了地球上,地球既是一个大导电体也是一个大导磁体,本身也是一个大磁铁.我们将螺丝刀靠近强磁或者摩擦几下会更明显,螺丝刀将被充磁,磁能被消耗的同时也被转移.被充磁的螺丝刀越多强磁铁的磁性减弱得越多,不过我们的手感觉不出来罢了.
   有些步进电机本身就不是后充磁的,原本就是充完磁再安装的,所以拆下后再装回去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这也是正常的.

网友:
说的都对,最好是都把自己拆过的步进报一下型号,不能拆的就不拆,找个能拆的拆开看看过过眼瘾就算了,我拆过一个,打印机上的,很小的那种,装回去还能用,手感没异常,估计是永磁的~

另外建议大家再找找充磁器的帖子,顺道学习一下充磁,万一弄坏了充一下磁不就好了吗~~~!

网友:
我可不敢乱拆

网友:
原来这样

网友:
楼主,我是来欣赏你的摄影技术的,请问你是用那个牌子哪个型号的相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是来欣赏你的摄影技术的,请问你是用那个牌子哪个型号的相机??

网友:
估计有许多人 ,不信心 “步进电机的转子 拔出来后 会失磁?”,

反正 我信了,  因此准备DIY 【步进电机充磁机】。

网友:
宜昌鬼事

网友:
俺的还没坏 也不想折腾。

网友:
我拆了N次,没觉得有事,不过,不能进铁沫,不然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窃以为:

忌=不
忌不能拆 = 能拆。

哈哈,乳鸽=小鸽

乳=小

乳房=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