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电船升级,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9-10-18):
本人有一艘京商的 TWIN STORM 800的电动船,船体比较大,长度超过900,宽度超过250,原船是配备两颗550马达,用两个7.2V的镍氢电池,不含电池的空船重量达到了1800克,加了电池重量可想而知,在2600克左右,太重了,550马达通过齿轮减速连接到传动轴,而且550的有刷电机还不是用的滚珠轴承,效率低,速度上不来,续航时间也短,本人打算升级无刷,550马达的参数是3658,轴径是3.175,本人打算只用一颗无刷马达,换掉原来的两颗550,重量也会减小一点,初步打算入手FSD的3660无刷,选择轴径3.175的(原厂金属齿轮限制了轴径),T数定在18T左右,但本人研究了3660的官方参数,18T的KV值只有1350,会不会速度上不来?如果T数选小点的15T的,KV值也只有1620,力量会不会不够???另外原厂螺旋桨是D42,P1.4的塑料桨,两叶的,本人想换成D37,P1.4的三叶桨,金属CNC的,不知道效果会不会更好?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这个船的大小,又是滑行艇,你就别怎么调整配重了。
动力方面,无刷电动机,1620KV是可以的,不过我印象中B3660这个电动机这一档最大只有41A,不知道是不是够带D42的桨。我的建议是上到B3674,更长一点的那个,kv1840或者2070,电流最大可以上到74A和83A,3S-4S的电压应该都可以的。这个艇的大小,总推进功率要考虑上到700W左右,这样才够很快达到起滑。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   你的改无刷后是直驱,还是用原有的减速齿??

网友:
他准备用原有的减速齿

网友:
这船我换了两个SUPER STOCK的无刷电机,第一次下水原配塑料减速齿轮马上打齿报废,束之高阁

网友:
18T

15T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3660KV1620的水冷电机,125A新西达电调,最好用5mm的电机轴,直接传动。桨可以用原配的,备份一只金属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