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软轴终于到了~~但是现在软轴和王管一起转~~~要怎么 ...
我的软轴终于到了~~但是现在软轴和王管一起转~~~要怎么处理下呀

楼主(2009-10-18):
郁闷了~~王管跟着软轴一起转,还会跑出来~~~ 怎么解决呀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呢!!是正常的吗.?????

楼主:
肯定不正常~~等到王管顶到锁头的话会很大阻力的~~~~~~~

网友B:
1:打磨软轴。具体做法,将软轴夹在电钻上,开动电钻,用砂纸打磨一下软轴;
2:王管和轴套管间隙不大的话,在王管上均匀的缠一层透明胶带,间隙大的话,用热缩管,然后将王管紧紧的压入轴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