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今天拿6exhp调混控,舵机一阵鬼跳后没反 ...
{{{紧急求助}}}}今天拿6exhp调混控,舵机一阵鬼跳后没反应了

楼主(2009-10-18):
今天调混控,发现1,6接通时候一切正常,如果接通道2进去,如果摇杆拨动较快,就会一阵鬼跳,本来想进行调试的,试了几次后,
舵机
一阵鬼跳,然后没反应了,请问各位大大,怎么回事?怎么动摇杆都没反应,发射机和舵机都reset也没用。换了新舵机也没用。舵机换通道插会乱转下然后没反应了。可见电源是是通的,有没有高手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A:
舵机线接反了吧

楼主:
绝对没有接反

网友B:
直升机么?

网友C:
调混控为什么要去动陀机,想不明白

楼主:
用6exhp飞固定翼,设置3s,1,6和1,2,6混控的

网友D:
不知道你的飞的什么固定翼,,,,6EXHP是可以不需要混控器的!!!!!
可以参见我的帖子,不过我是F16,但是一些需要混控的固定翼都可以使用此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8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