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锯机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前些天淘了台带锯机,轮箍上的防滑垫圈坏了,看材料像是牛筋的,就去配,但配不到,正好看到有卖牛筋板的就按厚度长度割了一条,但不知牛筋用何种胶水粘合才好,或者有谁能告知这种垫圈哪有卖?淘宝上的好像都没卖这东西

网友A:
AB胶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应该可以的
谢谢兄弟了,我试一下

网友B:
楼主的带锯什么型号的,我的得伟28770用的是橡胶的,就象车轮外胎那种,也就是输送带用的那种,去卖带式输送机零件的地方,叫老板剪一条一米长的顶多5块钱,回来剪到合适长度后用补车胎的那种胶水在两头涂上,带干后放在平板上支承着两头施加推力压上5分种就紧了,很牢固的,然后在轮上涂AB胶,在把胶圈套上去,干后就很紧了,也许不用涂AB胶,把胶圈做的比轮箍外径小些,让其紧套轮箍,这样便于以后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带锯什么型号的,我的得伟28770用的是橡胶的,就象车轮外胎那种,也就是输送带用的那种,去卖带式输送机零件的地方,叫老板剪一条一米长的顶多5块钱,回来剪到合适长度后用补车胎的那种胶水在两头涂上,带干后 ...
谢谢兄弟拉,我可真惨啊弄不好啊,机器也调不来,看视频是外国的又没声音教不会我,只能再那边卖了 还没卖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