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只需要30A的 为什么船、要125A的?

楼主(2009-10-18):
飞机只需要30A的  为什么船、要125A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很多次了~~~怎么还有人问~~~~~~~~~

网友:
这个我以前已经回复过了。
简而言之,一个是空气,一个是水,密度和阻力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125A是已经留有安全余量的
大部分60cm长左右的竞速船,11.1V  2600mAH左右的电池,也就够爽跑几分钟而已。你可以算算看实际耗电量多少。
如果船体更大,1米以上的船体,1kW左右的推进功率一点都不见怪。

网友:
经常看见LZ发的水帖,让我来给上将解释下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乡村小路一条车道就够跑,高速公路则需要4条8条车道才够跑

网友:
请仔细看飞机的电机和船的电机的数据,飞机的一般用2212,20A电调就够了,船用540级别的都是70A以上~~~~~~电调要100A以上才保险

网友(2009-12-20):
请问如果是带动2台380的有刷电机只用一个电调,电压用7V左右的,船用,要用多大A的有刷电调?

网友:
一般的320电调都没问题

网友A:
很实际的一个比喻~

你用一根手指在空气中转转~然后相同一根手指在水里转转~受到的阻力是相同的吗?

假设是不相同的,你觉得水的阻力是空气的多少倍数呢?再简单来说把这个倍数去乘以空气电调的A数,得出的结果也是船用电调要比飞机电调A数要高,对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实际的一个比喻~

你用一根手指在空气中转转~然后相同一根手指在水里转转~受到的阻力是相同的吗?

假设是不相同的,你觉得水的阻力是空气的多少倍数呢?再简单来说把这个倍数去乘以空气电调的A数,得出的结果 ...

半身不遂的人还真没法尝试。。正常人也感觉不出来内个阻力系数。。 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身不遂的人还真没法尝试。。正常人也感觉不出来内个阻力系数。。 有才···

什么叫半身不遂呢?或者你觉得你有更好的形容,给大家参考下?
我是觉得自己有才,能形容,你要是觉得你有才,你也来形容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