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感度原因追尾,怎么解决

楼主(2009-10-18):
现在我的飞机在加减油和左右尾舵的时候,接下来一两秒,尾巴剧烈左右摆动,然后恢复正常。锁尾和非锁尾模式都一样。为什么会这样,看了下尾推很顺滑,虚位也不大。还有,我发现皮带貌似比皮带转动轮窄一点,悬停的时候看到皮带会左右滑动,这个是原因吗。不过恢复正常的时候,皮带仍然是在左右滑动的~~~

网友A:
换副大桨试试

网友:
是不是尾桨上什么地方螺丝松了

网友:
真巧,我这两天也遇到这种情况,锁尾陀螺感度一降再降。润滑尾轴也没效果。最终发现是旋翼头偏心导致机身震动过大,影响锁尾效果。楼主可检查一下主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副大桨试试

换了碳桨试了下,有所改善。现在情况是,刚起飞一分钟左右内,加减油或者左右转尾舵左右摆动比较厉害,一分钟以后,就是在动作的瞬间摆动几下。一块电池下来后,9257有稍微温度,比室温高一点点。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高速航线,转过弯后拉杆加油,尾巴就开始狂追尾。转过来后基本就没事了。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对了,陀螺仪用的是GM730!谢谢

楼主:
估计跟陀螺没关系,我的是401~~~

网友:
我的250也这样子   换过了主轴 横轴 尾轴都没有改善 还有非常奇怪的是:拆下了陀螺 尾舵机 还有金鱼尾   同求解!

楼主:
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有经验的人来说说。
我现在的情况是,开始飞第一分钟,追尾比较厉害。一分钟以后就好转了,到后来就不追尾了。但换了电池,又重新开始了~~~

网友B:
你看看整个尾传动机构有没有松动的地方,尤其是反转齿轮是否有松动上跳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整个尾传动机构有没有松动的地方,尤其是反转齿轮是否有松动上跳的迹象

查了一下,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抖动频率属于中等吧,有的时候抖,有的时候不抖,很没有规律的

网友:
 皮带太松了吧,前几天我朋友的机子刚好碰到这个情况,查中立点,尾推,感度.....最后发现是皮带太松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401+9257,新的SPORT尾桨组,SPORT中联,之前一直很好,没炸过机,突然有一天开始抖,感度从75降低到40都还在抖,换了桨,重装了旋翼头和尾桨夹,换了尾管,螺丝轴承全部检查过,还是抖。
拆掉大奖,拿在手上,油门50%,不抖,但是只要一打舵,就开始抖,就好象被激发了一样。太奇怪了。郁闷死我了。
另一家黄金甲,全是山寨配件,全机下来不到1200,飞得非常稳。可这架全是名牌配件,从来没好好飞过。

网友:
金鱼尾可以試試加大轉速減少pitch..

网友:
我的以前飞的也很好,上次飞,JJ就开始追尾, 而且乱摆,感度都降到60了,拿在手上,感觉尾巴震的很厉害,可能是这原因引起的,因为没带多的配件,没法更换,过几天换上再试

网友:
我的之前也是这个问题,电机以外烧了,让LS上的高手帮我重绕线圈后故障消失,建议换个电机试试,或者借个飞机,用替换法一个个试!~

楼主:
炸机了,换了尾管,没问题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