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普通舵机改装大功率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本人现在非常需要一个在普通舵机电路基础上稍做改动,可以驱动大功率电机的方法(原来是用舵机带动微动开关,来实现的,但是虚位太大,开关触点很爱烧灼)希望高手们给个简单实用的改动方法,电机电压12V电流30至50W,就是汽车雨刷器电机.本人电路小白,越简单越好,先在这里感谢大家了!!!

网友:
双向电调吧

楼主:
不是双向电调,是舵机,就是想把普通舵机的扭矩加大

网友:
施主,你还是在说双向电调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8%5C_3

楼主:
不是电调.电机的输出轴,还是要接到电位器上的!!

网友:
参考,冒烟了别怪我。灌水是无罪的。
怎么看怎么象电调。
可能舵机是电调,电调不是舵机?

网友A:
舵机控制板把反馈的电位器固定,不反馈的话就是双向电调了。

反馈的话就还是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控制板把反馈的电位器固定,不反馈的话就是双向电调了。

反馈的话就还是舵机。
电原理来讲是对的。但还是有区别的舵机是不讲电机转速的线性的,而电调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电机转速的线性好坏。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几位,我回去实验下,3803最大耐受电压和电流是多少,要是改完了,是开关的还是挑速的???

楼主:
8-3,怎么感觉你给的图的单向的

??????????能否画个双向的

楼主:
或者能否用有刷双向电调加电位器该个舵机也可以啊,怎么简单怎么来

网友:
不明真相的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画个双向的

很有进步,你已经勇敢地说出了“双向”二字, 后面还有俩字,说出来,别怕,勇敢点,,,,

网友:
大功率MOSFET可以解决这个,最大的障碍是体积不够。

网友:
亲爱的8_3同学,你的控制信号是浮地的吗?
还有,3803的全称是什么?2SC3803?2N3803?还是IRF3803?
12V的电机,不加驱动打算直接推全N管的H桥电路?

楼主也是,“电压12V电流30至50W ”,你是电流30A到50A还是瓦数30瓦到50瓦——应该是瓦吧

网友:
亲爱的炸机无极限同学,我不知道控制信号是不是浮地的,我画的是草图,就意思意思。
我让楼主找双向电调他不肯呢,那可详细多了,网上也到处都是。我以为借鉴个电调的图比我这个草图来得快。
3803的全称是IRL3803,在我前面发的连接里有图。当然前面字母因厂家不同而有不同。比如你说的IRF,,,,,
我想楼主的意思没多复杂,就想造个比普通舵机大力的猛舵出来。至于什么参数,,,他也是信马由缰,信口开河吧
其实用个标准舵机电路,把驱动管换一换,我想带动180电机是够用的啦

网友:
哦,我想就用舵机加一级齿轮变速,是不是来得更直接?
假设前级用的电机一定了(体积啊,电压啊什么的,这个是假设)那么电机功率就一定了,要想后级更大力,改变齿轮比是最捷径的了。换原来的齿轮好象也不太现实,那在后级在加几级齿轮比就比较现实了。但是速度好象慢了,反馈电位器也不好处理,,,
不知道楼主具体做什么用。是不是值得用这个方法继续深入讨论也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