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尾巴左右摇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刚装好450PRO一架,配置是GP750和520
舵机
,JR9X,感度在60多到80(此时追尾现象出现)过程中,尾巴始终会左右左右地小范围摇动,但猛加油门的时候尾巴又不会摆,还锁得好好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遇到了,请教元帅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09-11-17):
跟我的情况相反,普通悬停小范围快速摇摆猛加油门就甩尾,GP750上延迟设置为0看看,我就是这样解决的.还有螺距也要调一下.

网友B:
我遇到过,具体怎么解决的忘记了,只记得不是电子问题,是机械问题。
另外,是否使用原厂伞齿?副厂伞齿咬合不好,也容易这样;尾推部分虚位大也容易引起。

网友C:
刚看到这个帖子,8成是陀螺下面的双面胶太薄造成的,换两片厚的包你杠杠的
我的以前也是这样,自己解决的

网友D:
我也有这个情况,但是和lz相反,悬停ok,猛推油门尾巴向左转。。
试试ls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