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II左侧的微调旋钮怎么关闭阿。

楼主(2009-10-18):
打开的情况下,是会影响旋翼角度的,不知道怎么关闭,请知道的兄弟来介绍一下。

网友A:
注意!
DEVICE 里面设置关闭!

网友B:
1、按住ENT开机
2、进入DeviceSEL
3、把Pit.TRIM改成INN

网友C:
对 建议关掉
不然不小心碰到 螺距全变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