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 配合 DS520舵机 的疑难杂症

楼主(2009-10-18):
最近在装机的时候发现一个怪现象,这里跟大家研究一下,希望感兴趣的朋友指教。
FUTABA GY520 陀螺仪自带2条舵机延长线,一根是感度线,一根是尾舵线;ALIGN DS520舵机线十分脆弱;
我装的飞机是450电直,飞机空间非常小,需要把以上3条线缩短,于是我开始改造,用两根舵机延长线改一根陀螺用的延长线,因为FUTABA GY520的线两头都是公插。然后把DS520的舵机线剪短,重新敢接并用热缩管封好。改完后开始测试,给电后,陀螺的状态指示灯正常,舵机没反应;把舵机直接插再接收机上测试正常;怪事!!!
所有插头重新检查一遍,确ren都没问题。测试中又发现新情况,给接收机上电后,尾舵机不动,但是把舵机线插拔一次,舵机就恢复正常了。 不解啊。难道舵机线短了不行?在尾舵机和陀螺仪中间再加一根延长线,一切正常。
此问题到现在还没查明原因。
感兴趣的朋友给点提示。

网友A:
插头接触不好吧

网友B:
我这里有出现这个问题  兼容性问题 我们试的是DS510  情况一样    现在换了 MKS 的 DS8910  760窄频的就好了 爽多了   450平台上  发挥出了 GY520的最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接触不好吧

绝对不是接触不良,我用表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出现这个问题  兼容性问题 我们试的是DS510  情况一样    现在换了 MKS 的 DS8910  760窄频的就好了 爽多了   450平台上  发挥出了 GY520的最好效果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是喂大米饭

网友:
楼主。我的ds510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基本上机率有几百分之一吧。
症状如下:接电,舵机无反应(没通电的状态,可以搬动摇臂),重新插拔舵机线或者掉电源电在接电一切正常。   接电有反应一直都能正常稳定工作 。 我用2.4g的接收有人说兼容性有问题。 想想之前有朋友的用pcm 用520当锁尾舵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终上:我认为是亚托的5系列舵机有**

楼主(2009-11-20):
今天把舵机线重新焊接了一下,线比原装的长点,舵机好了,正常了。

看来真是跟线长度有关系啊~我猜的。

网友:
顶,我也遇到过,不过是401和261也有这样的问题,上电舵机不动,再上电的情况下拔了261再插上据一切正常。朋友些都说是电调bec的问题,上电瞬间压降太大,造成尾舵机不工作。

网友(2009-12-29):
问一下楼上:

你看261用起来怎么样。跟9257有多大区别。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鎴戠殑Ep200鐢

网友:
不知什麼原因上面亂碼了

网友:
怪事今天有

不說不快,今晚用電腦改了頭像後用手機回帖岀來都是亂碼,還有是這個論壇才會亂碼,其他及短信都正常,又這相片是用手機拍的照但岀來竟然像拼圖一樣,這裏有人指點嗎?(g士官)再說sony借用你的地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