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者T810的认证证书

楼主(2009-10-18):
不知道怎么贴图片进去,发个链接吧,竟然也没有权限,没办法,就直接说问题吧。
看了飞行者T810的认证证书,两个问题:
1.  Transmit Power 是什么指标, -5.45dbm够不够用?
2.  Safety  not  assessed 是不是意味着不安全或不够安全?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dbm 底噪 这个数字越大,干扰越强
safety not assessed 就不知道了,但是应该不是不安全的意思
飞行者的控我在会展上看过,外观和做工不怎么样,但是那人说得挺牛X的,说他们的普通接收保证了1500米的有效距离,怎么怎么样。不过他们的价格倒是不贵,他们说明年出9通和10通,觉得那个时候你再看看吧,说实话8通的手感,外观,做工确实不怎么样

楼主:
补充飞行者T810的认证证书

补充飞行者T810的认证证书

楼主:
天地飞认证证书

天地飞认证证书

网友A:
其它不说(中 国的证书大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光它那个用普通针插的2.4g高频头,就知道是大学刚毕业的人设计的

网友:
在不清楚情况的情况下,相信老金的
——不明真相的群众

网友B:
飞行者的2.4G信号,用普通的插针从高频头传到控顶端的天线上的。个人感觉很难理解。此外,Transmit Power 应该是发射功率,-5.45dBm就是比0.25mW稍大一点点的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不说(中 国的证书大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光它那个用普通针插的2.4g高频头,就知道是大学刚毕业的人设计的
我也是看了老金的评论而对飞行者动摇的.在我看到飞行者控实物后彻底放弃了

网友:
只要国家队敢用.俺就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行者的2.4G信号,用普通的插针从高频头传到控顶端的天线上的。个人感觉很难理解。此外,Transmit Power 应该是发射功率,-5.45dBm就是比0.25mW稍大一点点的功率了。

两个证书
一个发射机的输出功率是-5.45dBm,
另一个发射机的输出功率是14.66dBm
大家比较一下,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大?
如果-5.45dBm能达到1500米,14.66dBm会是多少米?

网友:
很奇怪还有人纠结于飞行者~我直接就不买~
认证咋回事还不知道吗?他有一百个证书我也不会买他的~

网友:
看样子LS是米人,期待用过的人说说,这个价格很不错。

网友(2009-11-17):
引用 网友C:

两个证书
一个发射机的输出功率是-5.45dBm,
另一个发射机的输出功率是14.66dBm
大家比较一下,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大?
如果-5.45dBm能达到1500米,14.66dBm会是多少米?

如果FXZ这么小的功率能有1.5KM,
那么TDF这么大的功率应该有10几KM的距离
实际上看了很多人的测试,20dBm以下的进口机不会超过1KM,可见FXZ拿证书的机实际工作距离可能只有几十米
至少证明拿证书的机与实际售出的机性能有很大的差距

网友(2009-12-29):
我是搞电子的,这个我说两句,至于发射的功率问题,不但要看输出的电平还要看使用的频段。1W的电视发射机发射的距离绝对比1W的AM广播发射的距离远!我是新手,刚买450了两天,配的就是这个控。实际的机子还没敢试飞,就买的时候店家帮试的。现在我还在飞模拟器。以后还要向大家学习。控的话,用了再给大家报告。

网友:
老金在这方面很权威哦 听人劝吃饱饭

支持老金

网友D:
我们的10DBM的2.4G控遥控距离地面才400米。
FXZ的-5.45DBM能到1KM?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小功率,远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10DBM的2.4G控遥控距离地面才400米。
FXZ的-5.45DBM能到1KM?太不可思议了~~~~~~~

我今天拆开T810的发射机,查了下天线功放IC,型号为“SE2521A60”,查资料得知此IC54Mbps传输率下输出功为18dbm ,在11Mbps传输率下输出功率可到23dbm。而且IC的功能算比较强的,有天线切换功能可以兼容发射和接收两组天线,有输出功率检测输出,应该是双向通讯类的专业IC。如果天线匹配的话,输出功率应该不小!我想如果将这个IC用的输出只有-5.45dbm的话,真的很难理解!

网友:
有没实物上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图没拍,空了补上.我不是想说明这控有多好,是想搞明白到底是差在哪里.让我们这些资金不富裕的新人飞这控时知到该注意什么.

网友:
T810在论坛老手的眼里,不管做工和电路都不入流,非要买去玩。。。飞固定翼还好,飞直升机的话,我看有点血腥。

网友F:
T810测评

1.摇杆校准,不管怎么校准,总不能使行程变化为0-100,基本上都是3-90左右.我现在油门只能是3%起步,感觉有点危险.

2.TC在1开接收电,油门可以正常控制. 但如果TC在0,开电, 再拨会TC1,反复推多次油门,有可能会有某些时候油门没响应.
如果摇杆校准不好,在TC0开电,拨回TC1,可能会导致油门有输出,我差点出事!!!汗啊!

3.陀螺的CUT和HOLD好象是一样的,打到CUT实际是HOLD的感度.而且在HOLD的时候不会显示之前保存的感度.这样一个是不知道新的值有没真正存进去,也不能读出以前保存的数值,不方便.

4.螺距/副翼的旋钮不能取消映射,这个在飞直机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发生了转动,那是很危险的. 现在每次用前我都检查是不是在50%的地方

5.舵机中点不可调! (也许固定翼可调,我没测)

6.说明书上说按到SERVO闪再按SEL 和 CH 会恢复出厂,谁知道同时按 + 和- 也会恢复出厂!要我丢可设置!

距离现在没拉.

总结: 没成熟,可用,便宜!
也希望大家支持民族产业, 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还用鬼子的设备,不过不骂确实不成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他的我没具体试过,但第5点绝对说的有问题,舵机的中点是绝对可以调的.因为我按了恢复出厂设置时,所有保存都没有了,搞的我拿这说明书边看变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T810测评

1.摇杆校准,不管怎么校准,总不能使行程变化为0-100,基本上都是3-90左右.我现在油门只能是3%起步,感觉有点危险.

2.TC在1开接收电,油门可以正常控制. 但如果TC在0,开电, 再拨会TC1,反复推多次油门,有可 ...

t810最大的优点是设置简洁明了,性价比也很高。
1)遥感校准只是校准遥感中点,并不解决行程问题。行程的调整需在菜单中进行。
2)TC开关的问题暂没有发现。
3)感度开关和螺距、感度旋钮还是很方便的,习惯就好。理解了操作要点就不存在误解了。
4)这个遥控器每个通道都可以设置微调中点和动作幅度、操作曲线及自定义混控。
这个控我也才用两个多。有些调节也没有完全搞明白。不过,感觉这个控最大的bug是螺距通道幅度减的太小是会串控,也就是油门开关会失灵,这是比较危险的。
遥控距离还是不错的,实际测试到800米还没有跳舵发生,再远没有测试也没有实际意义了。

网友:
另外,螺距旋钮的位置取决于螺距曲线的设置,不一定要在50%的位置。用它可以很方便的控制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