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医,尾旋震动

楼主(2009-10-18):
上图。

楼主:
中段油门震动最明显,不装旋翼,震动不明显。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45195&share=true[/cc]

网友:
1尾轴弯不弯
2尾浆连尾浆夹配平

楼主:
尾组是新的。

会不会是倒转齿轮的问题?

主轴换过了

楼主:
恼人的震动

网友:
1.尾轴有没弯?(眼正对尾轴,转动时看有无晃动),不是所有的新尾轴都合格,装尾中联前就应该查它的精度.稍有晃动便会产生如你所示的高频震.
2.尾轴承是否顺畅?安装轴承时必须上胶.如果不上胶也会有你这种高频震.因为轴承与尾波轴承座的磨擦产生的.刚停下来时可手摸下靠尾部的尾管是否有温度来判断.
  尾部的转数很高.要求轴承要好,尾轴精度要高(最好是DIY光驱轴).装配时要细(例如轴承须上胶).当然首先要有合格的尾中联和尾桨.
做到这些,尾高频震几乎可避免.直机出事大多是尾部故障,的确震的让人心烦.理解!:loveliness:

楼主:
尾旋翼组是新换的。 整个,不存在尾部的问题

网友:
这不是新旧的问题.看你视频我可断定就是你尾部的问题.尾轴的精度?你的尾波轴承没上胶吧?新的又怎样?出厂的时候没上胶呢?还有工人在装尾轴齿时就把尾轴给敲弯了呢?尾轴齿偏心?...你不理解这些,问题还会有的.

网友:
把旋翼头拆了  只留主轴看看

还有把尾波箱拆了   只留旋翼头看看

县确定来源,然后再搞定

主轴和尾轴   主轴可以滚很平的玻璃板
尾轴  如果是副厂件还是仔细检查下

楼主:
把 尾皮带拆掉  正常。 接上皮带就震,
反向齿轮换了, 尾波箱全套换了,就差尾管没换了。

郁闷之极。。。。

楼主:
我都怀疑尾管里有外星人来。。。了 。。。

楼主:
也不知道是 机身带着尾管震,还是尾管带着机身震,糊涂了。。。

另, 尾波轴承没上胶,怎么上胶??在哪里上??

网友:
 尾管能产生这样的震动?不可能。你先拆下尾波箱,再拆出两个3*8*3的轴承,看看你的尾波轴承座是不是有被磨花(损)的痕迹?我想一定有。就因你这两粒轴承不上胶,在高速和皮带的拉力下,轴承外缘也一起转,就会与轴承座产生磨擦从而产生高频震。你就算什么都是新的,不会装或者说不正确安装,就没新旧之分了。理解这一点,相信你知道在哪怎么上胶了吧?

楼主:
明白, 我这次去掉没装浆的尾旋翼头,好像不怎么震, 是不是旋翼头不平衡?? 可是看着这个金属家伙不知道怎么做平衡。  轴承回来检查一下。上502 可以了吧

网友:
是轴承胶。实在没有了就用螺丝胶。再连这也没有就用牙签沾一点点的520吧。别多,小心到时拆不出来。你先上胶再试看还震不?那叫尾桨夹,不叫旋翼头。我想不是它的问题。安装到尾波的那两个3*8*3的轴承先检查它是不是顺滑,不顺也会引震哦。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及其郁闷的调试中,LZ是什么JJ?

楼主:
闪客 你呢  终于遇到了同道中人

楼主:
没关系,解决问题,我第一个告诉你。

网友:
看了很多回复,差不多比较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闪客 你呢  终于遇到了同道中人

我的是飞越,情况和你差不多,不上尾桨几乎无振动,上了尾桨后油门超过2/3,手都快振麻木了。尾桨用天平配对,在尾桨上粘透明胶试过多次无效,现在换了光驱尾轴后好了点,因调试时把尾推连杆打坏了,昨天自己做了个尾推连杆换上后振动又小了点。原因分析不清楚,现在还在调,只要油门不是最大,振动基本可以接受,估计悬停问题不大了。

楼主:
谢谢,偶也是调试的都没有了 力气。。

把偶给搞崩溃了。没办法,只好歇歇调调

楼主:
他们所轴承非上胶,你试试

网友:
感觉LZ的皮带上得太紧....

楼主(2009-11-28):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飞越,情况和你差不多,不上尾桨几乎无振动,上了尾桨后油门超过2/3,手都快振麻木了。尾桨用天平配对,在尾桨上粘透明胶试过多次无效,现在换了光驱尾轴后好了点,因调试时把尾推连杆打坏了,昨天自己做了个 ...

你的调好了吗? 前几天股市暴跌,没工夫搞,搞好了给俺说一声, 还不知道春节能飞起来呢??

楼主(2010-01-22):
转眼 妞 都泡了一个了,飞机还是没搞好,看来还是飞机难搞啊。

网友:
 可能是尾推问题,铜套磨大了,连杆虚位大了,造成2边尾桨螺距不一样产生抖动。

网友:
用手摇摇尾轴看。如果摇得动。就说明是尾轴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