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季风900上的收紧块(收绳块)和绳索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9-10-18):
rt

网友A:
绳索可以用黄色的鞋底线。

网友B:
楼上英明啊,我也是用补鞋的绳子把原来的索绳给换了。不过所卡还是这种3个孔的方便好用啊!

网友C:
乱说下
不知说的可是桅上的固定索,如果是,建议不要用绳子.桅杆立船上我们要它有越大越好的钢度,受力(受风)不要产生弹性变型,总是直立船上,不左右前后,弯等变型都是不希望的,我们过去都用细钢丝,这样就不会有拉申了.扬琴线就很不错......

网友D:
我都想知,感觉那些绳子是易耗品。

楼主:
关键是收索块,现在找不到好的替用。

网友C:
我说过,提琴的,琴托螺丝,改做花蓝螺丝,就是绳子,也一样可收紧.如果用绳子你得把花蓝螺丝用卡,锁隹要不会退回来的,细钢丝就不太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