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用作主轴电机可行吗?

楼主(2009-10-18):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主轴电机用步进电机是不是可以,毕竟伺服电机不是多数人玩得转的。本来我以为只是异想天开,但是前几天翻到那个“捡到一根钢棒,要做车床还要什么工具”的帖子,上面好像就用步进电机做主电机,可惜今天搜了半天,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这个是网上86步进电机的介绍。
86BYGH450B,C 额定功率 400/600 额定电压 24-110(V)额定转速 0-1500(rpm) 本公司生产的85系列、86系列高精度步进电机具有力矩大、温升低、声音小、运行平稳等优点,由于电机内部采用了耐高温材料,使电机具有耐高温特性,并且价格适中,品种齐全。具体型号规格有: 85BYGH250A,85BYGH250B,85BYGH250C 85BYGH350A,85BYGH350B,85BYGH350C 86BYGH450A,86BYGH450B,86BYGH450C 86BYGH350A,86BYGH350B,86BYGH350C 86BYG250A,86BYG250B,86BYG250C

看到这个额定功率可以达到400以上,转速也可以达到1500rpm,照道理在某些小床上应该够用了。
那么想再请教各位大能,还有谁有在小床上使用步进电机做主电机的经验,实际中是否真的能用?谢!

网友A:
可以的,有的86步进的转距可以达到1.5KW的四级电机的转距,但是必须用高压驱动,110V(160VDC)驱动,电机2000转以上还很有力气,我看如果用220V驱动,在搞成并联接法,86电机用到3000转,力矩没有问题.用同步带传动,车园,分度都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的86步进的转距可以达到1.5KW的四级电机的转距,但是必须用高压驱动,110V(160VDC)驱动,电机2000转以上还很有力气,我看如果用220V驱动,在搞成并联接法,86电机用到300 ...

自从昨晚按老大的方法改完电机后真是爽死了,搞完现在这台铣也准备改个数码车玩玩,看看步进电机是否真的那么强

网友:
低压驱动,高速300转以上没有力矩,高压驱动肯定可以

网友:
做车床啊??,,只要功率足够,,怎么折腾都OK。。。可以的。。

楼主:
谢谢fang老大等大虾的回复,我也想步进电机要作为主电机的话,应该要高压驱动,好像上次看到磁动力有人玩高压驱动。
上面各位老大讲改电机,怎么改能稍微指教下么?或者再开个教学帖?

网友:
买个微特的110V驱动,他是直接110V整流供电的,大约是140~160V直流?驱动86电机,3A的电流,高速力矩还是挺大的,不行就加一级1:2减速 替换个400w左右的伺服电机应该可以?

网友B:
不可以,步进电机的转矩是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减小的。最大转矩值就是停止的时候,叫保持转矩。达到最大转速,转矩基本为零了,手一捏就死。

普通交流电机的转矩最大值基本在额定转速上面,所以可以做主轴。

网友:
到底步进电机能不能用作主轴电机?
有用过的兄弟确ren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的86步进的转距可以达到1.5KW的四级电机的转距,但是必须用高压驱动,110V(160VDC)驱动,电机2000转以上还很有力气,我看如果用220V驱动,在搞成并联接法,86电机用到300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步进电机的转矩是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减小的。最大转矩值就是停止的时候,叫保持转矩。达到最大转速,转矩基本为零了,手一捏就死。

普通交流电机的转矩最大值基本在额定转速上面,所以可以做主轴。

你说的对,但是这是低压驱动造成的,步进因为存在电感,高速时,脉冲频率高,造成感抗大,电流下降,就是说在高速,力矩下降是电流下降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保证高速电流也是恒流,就是提高电压,和降低电机电感量(并联).只要做到电流不变,力矩就不会变的,甚至如果提高高速电流(加散热装置),可以做到高速比低速力矩还大.

网友:
等你成功

网友:
恒流也即功率恒定,有理!
我个人认为其实并不一定非要110V,视电机不同只要满足基本恒流条件就行。
fang老大是机电一体的大行家,实践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但是这是低压驱动造成的,步进因为存在电感,高速时,脉冲频率高,造成感抗大,电流下降,就是说在高速,力矩下降是电流下降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保证高速电流也是恒流,就是提高电压,和降低电机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