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32H高温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8):
不知道怎么的 从别的模友那里卖的二手OS32H
发动机
7成新 换了三叶的活塞环 (三叶的就是仿OS的 参数一样只能说材料不一样)
用的是 巅峰15%
的燃油 副油针1圈半 主油针两圈 动力刚好 , 但
是发动机温度实在是烫手呀 ~~~~ 谢谢各位路过的赐教呀

网友A:
没数据,没依据的,神仙都帮不鸟你。烫手,什么位置烫手?烫到什么程度?
缸头温度在80-110度以内都算正常。

网友:
你摸哪了??
把手深进机甲盖里头摸, 还有 我个人感觉颠峰油 很不好! 以前用过 那油 动不动就 熄火 要么就是烧 火头! 你换油吧 最好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叫一个懂的人在现场帮你搞。

网友C:
我觉得你的主副油针圈数倒了,看看主副油针调整帖吧。

网友D:
含硝基的油燃烧值高,温度自然就高,很正常

网友A:
楼上错了,实际使用中最容易过热的油料是素油!

网友E:
主油针再开大几格试试,用油料降温。

网友F:
亂吃油一定會高啊
轉tp , ky 或cp 油吧

网友G:
温度控制在120以下都属于正常吧,买个红外测温器实时测试不就完了吗。还有啊,15%的硝基应该低了点,飞油直最少20%以上,我飞15%的油报废过一个雷虎引擎,一个引擎的钱钱够买几桶20%的成品油了,后悔啊

网友A:
当你测到120度的时候,实际飞行时的温度是超过120度的,那样很危险了。15%的燃油没太大问题,但我推荐TOP的,不是托,只因TOP在国产燃油中确实较好。

网友H:
用高Nitro的油,因为Nitro的蒸发温度低,能有效散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直升机发动机,只有约20%的热量是通过风扇吹走的,其它80%的热量是通过燃料带走的。所以选择一种好的燃料对直升机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