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30油直排气管常松是为什么呀

楼主(2009-10-18):
  请问各位 30油直排气管常松是为什么呀??

发动机是OS32H的 燃油是巅峰15%
的  副油针1圈半  主油针两圈

温度烫手 不能摸

排气管是JS的普通的,不知道是不是温度太高 引起经常松的,?

螺丝冒用了4颗一起紧 两箱油 还是松 排气桶都勒出印子了  ,

这是什么原因呀  请教给位朋友指点

网友:
用下 螺丝胶看看啊

油换了吧  颠峰油不好的,   往机甲里头摸  发动机应该稍微汤手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样就不会啦  如果排气的松动而引起某个地方的共震,准炸机无误

网友:
是好打一点胶,和汽车的那一种耐高温的。